Y460双显卡问题,有没有解决的大神分享下经验?

楼主(2015-08-09):
         两台Y460,板号都是KL2A,ATI显卡     第一台问题是设备管理器认不到独显,用集显一切正常,BIOS里关掉集显就不显示了(要BIOS恢复出厂设置),换过CPU刷过BIOS,查过显卡周边包括显存的所有小供电都正常,换全新显卡还是不行

     第二台,同行说装系统黑屏,试了下一打集显驱动过完WINDOWS LOGO的时候屏就黑了,BIOS把双显卡切换关掉只用独显也能正常使用(客户要求要修好)同样换过CPU,刷过BIOS还是不行,独显供电是稳定的,显示时集显供电1.6-1.8V,不显时0.3-0.45V,显示的时候DGPU_SELECT#是高水平,不显时是低电平,加焊过PCH无果。
    这机子放店里好几天了,无头绪,求大神指点

补充内容 (2015-8-12 16:32):
第二台和客户沟通后,客户同意就只用独显,第一台又重植过显卡还是无果

网友A:
显卡芯片是不是  216-0772000 ?这个故障率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芯片是不是  216-0772000 ?这个故障率很大

是的,第一台的机子显卡是没有修过的,先重植了一下不行,然后连续换了两片新显卡还是不行

网友B:
改集显呗,大把教程教你改

网友:
一般都是显卡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集显呗,大把教程教你改

好好看贴了没?本身就能显的需要改吗?客户要求的是双显卡都要好用

网友C:
只前也遇到过一个Y460的 ,换好独立显卡之后,显卡发热高,后来刷BIOS好了,你可以再找找有没有其它BIOS试试。感觉还是BIOS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前也遇到过一个Y460的 ,换好独立显卡之后,显卡发热高,后来刷BIOS好了,你可以再找找有没有其它BIOS试 ...

BIOS各种刷,新显卡都订了两片,两家订的

网友D:
全新才有用啊   测试滴很多都是 重新直球滴

网友E:
Y460的显卡   做完bga后  四角翘       这个问题 你好好注意一下

网友F:
显卡供电测过没有

网友G:
换主板吧。这个显卡不好搞。我有两个都给人家换了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全新才有用啊   测试滴很多都是 重新直球滴

必须是全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Y460的显卡   做完bga后  四角翘       这个问题 你好好注意一下

谢谢提醒,会注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显卡供电测过没有

能认真看完贴后再回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换主板吧。这个显卡不好搞。我有两个都给人家换了主板。

唉,一个客户要打游戏集显带不起来,另一个比较挑踢,非要双显卡才行

网友H:
另一个你最好把两个显卡驱动都卸载了下官网的试一下,不要用其它打驱动,第一张如果什么都换过了,最好上起CPU打一个数据线和地址线的值是否都正常

网友I:
还是BIOS问题 兄弟  多刷几个BIOS  你换显卡 没用的 浪费钱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另一个你最好把两个显卡驱动都卸载了下官网的试一下,不要用其它打驱动,第一张如果什么都换过了,最好上起 ...

是官网驱动哦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还是BIOS问题 兄弟  多刷几个BIOS  你换显卡 没用的 浪费钱

刷了不下十个BIOS

网友:
坐等大神出现,这种问题难搞哦,有可能你卖对假芯片

网友:
你这个肯定不是显卡的问题。我手上也有一台    客户只是把显卡驱动更新了一下,就不行了。认不到独显。BIOS里调到独显。黑屏。集显进系统根本认不到显卡。我BIOS也刷了好几个还是一样。

网友:
看样子各种方法你都试过了,确实有点难搞了

网友:
查下总线性号

网友:
我遇到一台Y460,顾客拿来时不亮机,加焊显卡亮机了,可是显卡驱动没有打上,准备安装驱动精灵安装,可是运行驱动精灵报错,提示关闭此程序!上网下载,一下载就又是提示迅雷遇到一个错误,要求关闭程序!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J:
第一台机器   你改成独显模式,外接看看是不是花屏,这种一般就两个原因造成的,第一显卡,这个坏的几率最大,但是如果你换了显卡还是这样,而且确定显卡肯定打好了,那么肯定就是显存了,显存判断方法,裸板点亮后用手摸显存感觉那个温度高些,就换哪个。第二台机器反正我遇见过的就两个原因第一CPU坏了这种的特别少,第二驱动没有打好,这种特别多,我一般都是进安全模式里面吧独显和集显驱动全部卸载,再从新打,先打集显。

网友:
换个集的BIOS试试呢~!

网友K:
楼主有这机器的图纸么可以传下么

网友:
引用 网友J:
第一台机器   你改成独显模式,外接看看是不是花屏,这种一般就两个原因造成的,第一显卡,这个坏的几率最 ...

首先第一台关了集显只有独显内外接不显示是认不到显卡不是打不上驱动这个要分清楚,全新显卡换了两片,第二台装的是原版系统,驱动是官网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有这机器的图纸么可以传下么

论坛大把的

网友:
直接报废,,,,,

网友:
他应该是没有认到独显,,查看显卡的条件

网友:
我觉得楼主修反了  第一台应该是南桥坏了   第二台应该是显卡坏了

网友:
这机器显卡不好搞,我们看到这问题直接就换板了,

网友:
应该显卡电压不对

网友:
这个问题真的不是很好搞,遇到过,没修好。

网友:
这问题我也遇到过

网友:
就是显卡的问题 很多都是坏的 找个拆机的试下

网友:
上官网 找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