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 13年820-3437-a 进水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5-08-09):
A1466 13820-3437-a 进水不开机维修
近来事多,接的苹果机也多,没什么时间整理案例,发一个案例跟大家共享下,客户送来一台a1466,单桥,四代的U集成南北桥显卡,进水不开机。
首先拆机发现I/O已经是绿油油的一片,量各大电感,无短路,屏接口已经是硝烟四起,键盘接口也糊了,客户反应进水后,又开了几次,开到不亮。。。。。。先把I/O换掉吧,清理干净,单板上电,灯已经亮了,看电流跑起来,应该已经亮了,但是屏接口已经烧了,先把上半部拆了,换屏线吧!

AIR的屏拆还是要很小心的,慢慢把B框拆开来,小心拆下屏线,这13.3的屏现在天价了,大家报价的时候一定要报风险,当然高手除外。把屏线换好后,先不上B框,然后再换屏接口,接上主板点,暗屏,意料中的事,苹果修多了,进水在屏接口的一般都会暗屏,查没升压,先排除保险,保险被干了

再查升压,还是没电压,
查芯片工作条件正常,替换芯片,再测升压已经出来了
顺利点亮机器。还有一个就是键盘接口,

换好接口,接上排线,测机,发现键盘又不能用了。有点晕了,坏了这么多东西,又得换键盘,这时心里有几个草泥马在奔腾了。心想,总该好了吧。整机装上,按option选择系统,进去了,测试键盘,怎么触摸板这么不好使,时行时不行。半个小时后,突然发现键盘也用不了,这时候走弯路了,换排线,还是一样,量接口各电压正常,突然一摸触摸板,什么东西这么烫,再反过来,一摸,触摸板芯片烫得跟山芋一样,心里又更多奔腾了,更换触摸板,进系统测试,一切OK

13年后的机器不能随便刷BIOS,会有很多后遗症,慢,闪等。。
本人QQ1565988196,淘宝https://shop67649641.taobao.com
广州的可来实体店。

网友:
不错的维修,广州的?

网友:
是的,石牌西汇源电脑城a36

网友:
同城同行,恭喜发财!赞一个苹果修得=得心应手!

网友:
这修得都没心情了

网友:
我有个现在不充电的,给点思路呗,先感谢了啊

网友:
那个,我问个问题好吗?这款本子开机的时候没有咚的一声正常吗?机子是能显示的,但是进系统就死机,进苹果系统显示玩苹果标志就灰屏的,然后大小写切换没反应,应该是死机了,还有就是我测到有个PP15V_TBT这个电压是没有的,正常吗?

网友(2015-09-17):
大侠,真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