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740GTM-P21(MS-7302)不跑码;全板无供电维修记

楼主(2015-08-09):
V星主板 型号:740GTM-P21; V星型号:MS-7302;
  前几天修个V星的板故障如下: 板外观无明显异常,通电可以触发但CPU无供电、内存无供电0.9V、桥无供电;总线好像有供电不记得了;很明显必须先搞定内存供电,心想修供电还是比较简单的;测内存供电上管供电5v正常;测内存供电PWM芯片UP6103SB(8脚的)12V; 桥供电也是用到了UP6103;这种8脚的一般1脚都是BOOT 测12左右 也正常 测上管G无电压;初步怀疑UP6103不良;断电量了下2个MOS管的阻值都正常的要死;于是从料板上找到一个UP6103SB 换上开机;故障依旧,看来需要深入了解UP6103SB了,上网查了下有的说可以用RT9214改电路(通过改成电阻分压反馈),我想了下 如果内存改了,万一桥供电也要改不是很麻烦,看来还是需要找根本问题,再找度娘发现一片文章专门讲解V星主板上电时序的正好也是用到了UP6103SB;这此还做了下笔记,原理内存 内存负载供电 桥供电 都需要用的一个小8脚IC产生的基准电压提供UP7501M8
测UP7501M8供电5V正常;7脚0.9V(0.9V也正好是现在内存供电电压;)8脚0V;5脚0V;很明显 这个芯片挂了;从V星主播上找到了同型号的 换上测量7脚1.9V出来了 测内存供电也是1.9V正常;负载供电0.9V正常;测桥供电还是0V 于是测5脚1.2V正常 ;怀疑桥供电的UP6103故障,把之前从内存那拆下的6103换上 通电 已经滴 滴 了(此板带喇叭);

插上内存条已经跑码完毕,此板已修复。

网友:
这板挺旧了的,但是多旧的板还是有人有,不舍得丢的

网友A:
那个6103的3脚基准电压是多少?

网友(2015-09-08):
分析的真好,学习了。

网友:
仔细分析了一番,可以少走很多弯路,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6103的3脚基准电压是多少?

一般6脚是FB脚,基本是1.8足有

网友:
分析很仔细,学习了

网友:
感觉挺不错的,但讲的还是不太容易懂

网友:
不错的经验!本想把今天的最后两分给你,可惜我来晚了抱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