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真正的烧机大法(只有你不知道的)

楼主(2015-08-09):
型号:DAOR08MB6E2
故障:公共点大断
维修;电压3v,电流3a  开烧

维修总结:修完机器后插上电池后,再插适配器,电流蹦的一下上到5A左右打表了。。怀疑可能电池不行了导致烧了如此大的一个洞。修到现在头一次碰到烧出火的,我也是醉了。

网友A:
烧成这样,好淡定,拍照完全没手,线上加个那个圈,是不是EMI,让电流更稳定纯净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烧成这样,好淡定,拍照完全没手,线上加个那个圈,是不是EMI,让电流更稳定纯净啊

错了,我拿了东芝的头进行公共点烧机,烧完后直接接东芝的电源线接到公共点,中间加了一个百K电阻,直接开机,尽然神一般的跳过的DELL的适配器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成这样,好淡定,拍照完全没手,线上加个那个圈,是不是EMI,让电流更稳定纯净啊

抗干扰作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错了,我拿了东芝的头进行公共点烧机,烧完后直接接东芝的电源线接到公共点,中间加了一个百K电阻,直接 ...

中间加百K电阻是什么意思,请教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中间加百K电阻是什么意思,请教一下

限流。。。。。。。。(不要说我灌水只是答案简单)

网友:
楼主,你真牛X,真是然我大开眼界,这才是真正的烧机大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限流。。。。。。。。(不要说我灌水只是答案简单)

对不起我想错了,我以为你是在两个线中间加的呢!呵呵,你的回答很满意,必须加分

网友:
神一样的烧鸡大发

网友:
第一次见这种情况的烧机

网友:
真是然我大开眼界

网友:
都烧的冒火了,还拍照。。。 不得不佩服啊。   楼主且修且记住安全啊

网友:
上次一个dell的大短烧鸡 3 5v整块区域全部发烫

网友:
好厉害的烧鸡大法

网友:
我的神啊!楼主正牛B!前段时间我修过一个摔过的机器,3、5V那里的两个电感都熔成一团了。

网友:
你的烧鸡是 空前绝后哦  居然打火了  还好是小电压 要是 220 或者380那估计要  全身绝缘

网友:
还能烧成这样的牛B

网友:
真是开了眼了,这情景第一见啊

网友:
楼主用这种办法烧公共点如果是内存桥CPU的上管击穿了的话那你可就麻烦大了

网友:
还好楼主的小嫩蹄子没有摸到,不然一道红烧小蹄!

网友:
我以前也修到一台好像是联想G460显卡相邻的PCB短路,用烧鸡大法也冒火了但是没有你这么大的火,我看见火星我就关电源了

网友:
板层没有伤到吧,不然就真头痛了,位置又是场管在这

网友:
泉泉哥 -10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主着火了赶快灭火器伺候啊

网友:
牛阿!冒火都在拍照。

网友:
烧成这样  楼主很淡定   要是我赶紧灭火

网友:
修好了  这个稳定吗  很容易返修

网友:
还可以将就点跟烟 抽完在修

网友:
这美丽的小火苗你是怎么抓拍的 。。。

网友:
烧成这样还能用    我也是醉了

网友:
神一般的烧鸡

网友:
究竟是3v的电压和3a的电流烧出来的一个洞,还是电池不行了导致烧了如此大的一个洞。

网友:
版是不是已经废啦

网友:
烧的好烧点秒

网友:
哥们烧这叼样还能修好 给力

网友:
牛X,都烧出火了

网友:
楼主,你真牛X,这才是真正的烧机大法,真是让我大开眼界。

网友:
我是看到标题后进来的,看完感觉标题有点夸大

网友:
晕都着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