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宇LM2260W显示器白屏求助

楼主(2015-08-10):
大宇LM2260W显示器白屏,内屏型号为LTM220M1一L01。驱动板换过故障不变,初步估计为屏有问题,测逻辑板各点电压 5vDD  4.53v,VON  32.7v,VOFFE  负7.8v,VCOmG   5.1V, AVDD  12v,SDA 3.2V,EVDD 3.3v。主控芯片RU4312X3A一AN,开机主控有点烫手。用硬盘录像机输入信号可从模糊慢慢变为清晰的彩条信号,十几秒钟后又慢慢变模糊最后在屏中间只显示一条垂直亮线。无信号输入时白屏并有一条条细横线很显像管电视机那种线性不良的现像。本人接触显示器时间不长,特向各位师傅求教这故障会是屏挂了吗?    1-5画面是从开机到故障出现的次序变化

网友A:
发帖时,有个回形针的图标,添加附件就可以发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帖时,有个回形针的图标,添加附件就可以发图了。

多谢

网友:
应该是屏的TAB有问题

网友:
液晶屏坏了

网友:
屏幕有问题,修补

网友:
具体点,从那里下手??

网友B:
屏的问题,屏线是好的吗

网友:
这个问题,小可还真没有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的问题,屏线是好的吗

屏线是好的

网友:
这个屏应该是休不上了 。不要浪费时间

网友:
屏坏了 玻璃上的芯片或链接电路

网友:
玻璃上的芯片如果用排线连接的就试着修修

网友:
用通用板点屏看看

网友C:
你先群顶是不是驱动板的问题   如果没问题  那应该是屏主控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先群顶是不是驱动板的问题   如果没问题  那应该是屏主控的问题了

驱动板换过,故障一样。手摸屏主控有点烫手

网友:
鸡肋啊,修之无味

网友:
查查逻辑板哦

网友D:
检查屏线连接处看看,不是的话就是屏屏电路问题了

网友:
电路问题,再查查

网友E:
换个主控试试吧,主控温度不应该很烫

网友:
修的价值不大了

网友:
不修了扔了

网友F:
我之前有台也是白屏的拆了排线重新插上就好了,都卖出去了没见有什么问题

网友G:
很明显是逻职板上的主控芯片坏了,我不修液晶电视,但修夜晶显示器,碰到过这样的问题,直接换那芯片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之前有台也是白屏的拆了排线重新插上就好了,都卖出去了没见有什么问题

排线已经换过了 ,故障不变

网友:
引用 网友G:
很明显是逻职板上的主控芯片坏了,我不修液晶电视,但修夜晶显示器,碰到过这样的问题,直接换那芯片就好了

请问主控芯片正常工作是手感温度怎样?

网友:
引用 网友G:
很明显是逻职板上的主控芯片坏了,我不修液晶电视,但修夜晶显示器,碰到过这样的问题,直接换那芯片就好了

我也怀疑是主控芯片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很明显是逻职板上的主控芯片坏了,我不修液晶电视,但修夜晶显示器,碰到过这样的问题,直接换那芯片就好了

本机的VON电压是不是就是VGH电压,32.7V正常吗?

网友:
扔很容易,但技术难求呀!!

网友:
我只是在有空时才拿出来搞搞的,死马当活马医

网友:
引用 网友D:
检查屏线连接处看看,不是的话就是屏屏电路问题了

多谢提醒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个主控试试吧,主控温度不应该很烫

多谢指教!!!

网友G:
叫你换逻辑板上的主控芯片,你不听,一换马上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叫你换逻辑板上的主控芯片,你不听,一换马上好

TB主控芯片没有到

网友:
这个比较麻烦啊

网友:
液晶上的逻辑板或者排线

网友:
屏坏了,换吧

网友(2015-09-09):
换块通用的点屏下,看看屏有没有坏,再修吧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