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基4520笔记本开机灰屏无显示

楼主(2015-08-10):
手上有一台弘基4520笔记本开机灰屏,独立显卡,上网查了一下说是显卡坏了,不知道还能不能修。求助中

网友:
这个要检测了才能回复你呀,最好拿到专业的维修拿里去吧,

网友:
你自己肯定是弄不了的,还是找专业维修店吧

网友:
淘个显卡装上不 就知道有没有坏啊

网友:
你没BGA就别捣鼓了       用风枪是不行的

网友:
可以先修下再考虑换呀

网友:
楼主拿到专业的地方吧

网友:
先用风枪热一下要是能显示就是显卡的问题,在上BGA假焊

网友:
用焊台 加焊一下试试  用风抢把芯片搞坏了 就适得其反了

网友:
显卡门的机子,用风枪加热显卡核心晶片,10秒,肯定亮机

网友:
一般都能修 而且很好修

网友A:
这种显卡一般加下焊就好了 ,我修过,这个买二手好像还要80-100呢

网友B:
用万用表打下显卡地址线的阻值,看一样不,没有阻值或偏低就说明显卡空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显卡一般加下焊就好了 ,我修过,这个买二手好像还要80-100呢

把屏幕线拔了插上外接的亮了,两个都插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万用表打下显卡地址线的阻值,看一样不,没有阻值或偏低就说明显卡空焊

把屏幕线拔了插上外接的亮了,两个都插不亮

网友C:
看看屏接口的LCD_VCC有电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屏接口的LCD_VCC有电压吗

主板上的屏幕插口又两排。一排有电压一排没电压

网友:
这个要先排除下是不是主板问题。外接 ,换屏  像你这样搞显卡风险大了。还是拿去专业地方看看吧。

网友:
上BGA  /  收工。

网友:
这也太简单了吧

网友:
肯定可以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屏幕线拔了插上外接的亮了,两个都插不亮
外接花屏不啊,这种显卡容易坏,而且显卡芯片也贵

网友:
先外接一下试试,看看显示怎么样的

网友:
找个图纸看看供电

网友:
风枪预热试试 看有奇迹没

网友:
屏显的问题吧,拆下瓶看看

网友:
显卡 容易出问题

网友:
多半是显卡吧,

网友:
最好拿去给专业人员维修,自己不懂不要瞎搞,搞不好直接报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