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证 M4A88T-M LE两个通病

楼主(2015-08-10):
1.北桥 空焊  复位灯一闪一闪的
2.822电阻 开机键电压低 自动上电 不上电  (图标)3.路过的朋友 加的分  发帖不易  呵呵

网友:
这回可以秒杀了 通病好 呵呵 m4a88t

网友:
确实有碰到过!

网友:
这板子还没修到过,,,学习了!!

网友:
刚好在修这板子,感谢楼主

网友:
这个板子我还真没遇到过,

网友:
这个板子我还真没遇到过,下一次说不定我遇到就好了

网友:
只遇到过开机键电压低 自动上电的

网友:
还没遇到这板,以后会留意的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你这样放板子容易掉件断线。

网友:
还有这个板子有跑62的通病,就是内存槽旁边的3311坏了导致

网友:
什么都正常 就是不过内存 、咋回事

网友:
又是822电阻

网友:
这个版没遇到过,以后注意一点

网友:
是得,我都修好几块了。

网友:
北桥加焊的话能好多久啊??

网友:
复位灯闪,不一定都是北桥

网友:
这板子复位灯闪的,我有换过时钟IC修好的。不知道是不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