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inspire560s电源修复记

楼主(2015-08-10):
戴尔560s电源维修这个过程较为复杂接到用户送来的主机开机无任何反应,短接电源绿黑引脚无任何反应。确定电源坏,检查中还发现电源风扇已经停转而且扇叶拨动时阻力很大。由此说明电源是在风扇停转后因高温而导致的元件过热烧毁,此类故障非常难修,元件烧毁的数量一般会很大,但是由于戴尔560s这款电脑的电源是长条小电源非常另类我们没有备货。如果报计划采购周期会很长。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拆开电源,首先是5个2200uf 2个1000uf的电容鼓包,心里一阵窃喜,于是更换所有电容,开机测试还是毫无反应,连20pin黑紫之间都没有5v待机。万用表测试发现整流前一枚190欧姆的电阻阻值已经变成无穷大。说明电阻变质严重,导致待机变压器无初始震荡故连待机电压都没有。手上没有190欧姆的电阻,用2枚100欧姆的电阻串联后发现5v待机已经有了,但是依然无法开机。突然想起了输出电阻法,会不会是短路引起的保护?用表测试12v 5v对地输出阻值,发现5v阻值为0果断找到负责5v高频整流的肖特基二极管stps30l45ct已经击穿。没有找到相应型号查过资料能用3045ct来代用。更换后12v 5v 3.3v电压相继出现,很激动。但是发现电压波动严重,仔细观察发现pwm芯片3511旁的稳压二极管变色发黑,果断从一片废旧845主板上找来一只更换。顺利开机!此役!更换不同型号电容7只100欧电阻2只肖特基二极管1只稳压二极管一只。

网友A:
牛啊,现在 维修电源太少了,如果碰到特殊的电源还是可以维修一下的

网友B:
我有坏电源一堆,就是没修好,学习学习。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牛啊,现在 维修电源太少了,如果碰到特殊的电源还是可以维修一下的

特殊型号电源修好了比修片板子要多挣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坏电源一堆,就是没修好,学习学习。

修电源有点危险300v的高压直流和主电容的存电一定要小心。共同学习

网友:
好久都没有修到过电源了!以后试一试!

网友D:
一个DELL小机箱电源出线口有问题,不是排插处,有时电源不工作用手把靠近电源出线口摆弄一下就又能正常工作了,看来是接触不良引起的,这是电源内什么故障引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特殊型号电源修好了比修片板子要多挣点。

如果是普通电源已经都叫用户换了,如果用户的电源比较好的话,便宜点卖给他再将他的电源收了,再修好了卖二收可以多赚一点

网友E:
楼主这个电源修好多少钱???够工时零件费用不?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个DELL小机箱电源出线口有问题,不是排插处,有时电源不工作用手把靠近电源出线口摆弄一下就又能正常工作 ...

是电源风扇停转引起的大面积元件烧毁。要是仅仅因为接触不良就好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普通电源已经都叫用户换了,如果用户的电源比较好的话,便宜点卖给他再将他的电源收了,再修好了卖 ...

普通电源用不着这么费劲的修了,直接更换完事。但是型号特殊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个电源修好多少钱???够工时零件费用不?

我告诉他这电源型号特殊一般电源换不上。所以修好100.元件也是从废旧电源上拆的。维修这行当不好干啊。挣一点总比没活干强是不?

网友F:
遇到小电源都是输出不稳定的,不过还在保修,所以没拆来看看

网友G:
这个电源遇到过四五个了,不会修,我用联想那种稍比普通电源窄一些的电源改造过,具体就是把联想电源的板子拆出来,两个散热铝片锯掉一部分,基本上能够装入DELL这个小电源壳子。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告诉他这电源型号特殊一般电源换不上。所以修好100.元件也是从废旧电源上拆的。维修这行当不好干啊。挣 ...

100元,,不算亏,,我这里修个电源30块,,谁愿意搞啊!!

网友H:
不错啊,学习了。主板电源跟显示器中的电源板维修原理差不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错啊,学习了。主板电源跟显示器中的电源板维修原理差不多吧

开关电源的原理是一样的。显示器的更简单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E:
100元,,不算亏,,我这里修个电源30块,,谁愿意搞啊!!

维修是件费时费力的事。都是同行这个想必大家心有感触。以后搞维修的饿死了谁来拯救苍生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电源遇到过四五个了,不会修,我用联想那种稍比普通电源窄一些的电源改造过,具体就是把联想电源的板子 ...

我也改造过哦,以前不愿意搞的时候。不过改装也需要相当的技术。同意您的观点!

网友:
引用 网友F:
遇到小电源都是输出不稳定的,不过还在保修,所以没拆来看看

这个电源因为散热不过关出问题的概率还是很大的。按照上面的思路应该能解决一部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