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5420笔记本奇怪得到问题帮忙解决一下

楼主(2015-08-10):
戴尔5420笔记本开机过DELL的logo后就灰屏,然后把机器关机再开就能正常进系统,有时要开关三四次才能进系统。原装WIN8的系统,以为是系统的原因不引导,从新分区安装win7系统还是原故障。有遇到的吗?

网友:
查了下你这个机器好像是集显啊,不如真是的话,可以考虑换下CPU或者加焊一下北桥试试!!!我也是新手,不对勿喷哈!

网友:
你安装原来的WIN 8系统看看是否有上述现象发生呢?如果没有的话,那应该是BIOS里面设置问题,WIN8硬盘里面的设置跟以前的不一样。

网友:
先可以装回原WIN8系统,注意更改BIOS设置看是否能解决,百度有设置方法的

网友:
不按硬盘你试过了吗

网友:
我这个机器是开机电流到0。3,断电再开就正常,也是搞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