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双显卡感叹号

楼主(2015-08-10):
如图,只能用其中一个驱动,要么独显,要么集显,系统是安装版,GHOST版都试过,驱动人生,驱动精灵,官网原装驱动都试过,都不行,主板1.5V转换芯片换过,CPU换过,显卡重植过,都不行,(而且点击桌面右键刷新最少15秒才出来,点击我的电脑右键正常。)   求救!!!

网友:
这个没有仔细检查一下显卡的其他小供电什么的 ,都正常了就换个新的显卡试试呀

网友:
我的宏基4750G也出现过这个情况,不是到你是win7还是XP的系统,集显的驱动其实就是核心驱动,独显的驱动一直打不上,以为是系统的事儿,然后一直装系统,都是XP的,还是不行,最后装了win7的,一下就好了。然后最后查了一些资料才知道,XP系统双显卡好像只能用一个,所以打不上独显驱动正常。以上意见仅供参考,如有错误,概不负责,啊哈哈!!

网友:
现在的显卡这种故障,要换掉。先查一下显卡的工作条件

网友:
肯定是主板坏了卅

网友A:
是A卡吗?你试一试先装集显驱动再装独显戏驱动,官网下载。

网友:
  去官网下个试试、。

网友:
要换 南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A卡吗?你试一试先装集显驱动再装独显戏驱动,官网下载。

明显是550m怎会是A卡

网友:
刷个Bois  查一下显卡供电 ,查一下显卡地址线 。换芯片 解决问题

网友:
换个系统看看,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刷个bios 试试呢

网友:
奇葩,真没见过这问题。要不换个CPU试试看

网友:
很多是显存和电压引起的 当然先排除软件问题在考虑硬件问题

网友:
重新做显卡、不行换个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明显是550m怎会是A卡

前面这么大几个英伟达怎么会是A卡

网友:
这种不是显卡芯片本身坏

网友:
不知道楼主是否装的是WIN7,如果是那就不说了,最好刷一下BIOS

网友:
我曾经遇到过两台,更换显存好的   楼主可以考虑下显存。

网友:
双显卡没搞过,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