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M9WJU换驱动板后屏幕出现红绿蓝画面闪烁

楼主(2015-08-10):
一台长城M9WJU显示器开机指示灯亮屏幕不显示,修过好多台了驱动板的程序坏掉,拆机刷程序装上后屏幕能亮了但是花屏,就换了通用的驱动板,换驱动板后能亮但是一会就不出图像了,白屏,黑屏,红屏,绿屏,蓝屏,就这样循环闪烁,真搞不懂是哪的问题了,有遇到过的吗指点一下

网友:
应该还是驱动板的问题,再换一个试试

网友:
分辨率选对没有啊,接正常没有

网友:
更换排线,你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网友:
我的是驱动板,问题,电流都正常的,就就开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