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460-13 电流能到1.7,独显,点不亮

楼主(2015-08-10):
A460-13 电流能到1.7,独显,点不亮,显卡,南桥,时种都加焊过了,还是不显,在家说说是不是显卡坏了,电流都好大了

网友:
大小写指示灯有反应吗,屏接口查了吗?

网友:
显卡坏的可能性很大,外接能显吗?内存CPU换过吗?

网友:
楼主有这机器的图纸么可以传下么

网友:
先硬换 内存和CPU试一下,如果不行,就查一下屏接口的电压和信号都正常吗?这些测量了再去考虑显卡的问题

网友:
显卡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看看是不是显卡短路了!!!如果有短路电流也很大的!

网友:
测一下是不是EDID都读了,那就屏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