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5 不定时关机故障

楼主(2015-08-10):
同行拿来一台G475故障显现他表述是会掉电关机,张系统装一半会掉电关机,在开又能开机,系统装好进系统也会不定时掉电关机,由于是同行,他的表述已经判断是机器高温引起,我们也没反驳(这吊人说话很屌,我们小徒弟反驳一下,遭到一顿神砍),直接说做个清洁,他本人也没反对, 这个机器不需要拆主板直接拆掉底壳就能拿下散热器和风扇,做过后装鲁大师测试正常给他了,这吊人回家后打电话给我说机器没好 还是掉电关机,我当时就告诉他你来的时候你都判断好了问题我只是帮你做了,现在没好肯定有其他问题不是你说的问题,现在生意难做啊,你们知道这吊人说什么! 说我收他钱没好,应该退钱,*脏话*,什么吊事都,忙半天说这话气死!!! 我说你把机器拿来吧,我看看是什么问题再说,隔日到店里这吊人又是一顿废话,妈妈的要不是生意不好,脑子不接你这活!!!!,此处省略一千字,拆机拆出主板发现是主板进水,好多零件都腐蚀了,ec都腐蚀掉了一个腿居然能开机,进系统都正常,感到意外,吊人没话,直接报价维修,机器放下3天多(心里生气先放一边)才拿来研究,上图 检查发现开机接口jpwrb1 7脚没有电压,这个情况不对, R779
上拉没有3.3 拆掉发现 +3VALW那头已经腐蚀了,换个100k的电阻 开机键上电压正常了,开机正常,也不关机了,之前估计上啦没有ON/OFF#  信号一直为低电平,直接硬关机了,但是ec上面还少个脚居然没事,我也难得管了,直接用助焊剂封上装机测试不关机了,奇怪吧,不管了,反正机器好了,对付这种人直接说进水机器不保修,来一次收一次钱,妈妈的不爷就是要气死你。

网友:
沙发我自己先做做

网友:
如果是不定时关机第一个就要检测开关电压是否稳定

网友:
碰到这种人清灰的时候就应该跟他说好,如果清灰好还有故障那就别怪我,这种人只有跟他硬碰硬,让他一次性就知道厉害,可能下回就会有所收敛了

网友:
好兄弟 我也遇到过这类 B货  直接砍500文

网友:
分啊。。。。。挣得好辛苦

网友:
对,只要是客户自己判断好的,或者自己带配件来的,我都事先说明,我只管帮你弄,按你要求弄,好不好都收钱

网友:
楼主牛啊,遇到这类自以为是的客户,下手不能太轻了

网友:
碰上这二货同行确实很上火

网友:
有些客户也是这个样,

网友:
进水机很多修好了还有问题 一开始要说清楚 当然这个例外 上拉电压是用来稳定信号的 导致ec误判

网友:
进水机不好弄哦

网友:
楼主修机很屌

网友:
想问问LZ   G475的屏要多少钱?

网友:
这B货太二啦,LZ有没有好好的宰他啊 哈哈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顶一个!

网友:
他要是看见你发的这个帖子,你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