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38G DAOZQ9MB6C1 REV C bios

楼主(2015-08-10):
同行送来的机子说是开机进系统就掉电。进基地论坛查了下,大部分都是说BIOS的问题,根据我的版号找了下BIOS,没有DAOZQ9MB6C1 REV C 这个版号的,裸板测试了下,确实大概1分钟断电,用手摸了下显卡那里,发现很热,应当是温度高引起的掉电。拆掉散热器,发现一个奇葩的现象,散热器和显卡、CPU之间全部是用双面胶粘上了,没有导热胶,应该是客户自己搞的吧。把散热器和显卡CPU表面清理了下,打上导热胶,上好通电测试下温度正常,进系统不掉电了。顺便用编程器备份下BIOS。

4738G DAOZQ9MB6C1 REV C.rar

网友A:
电流到1.3 你修到过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到1.3 你修到过没有

没有修到过,

网友:
可以用不哦

网友(2015-09-23):
有好多刷上不亮的,郁闷

网友(2015-11-08):
引用 网友A:
电流到1.3 你修到过没有

后来修好了吗 ??? 我这个也是这问题  该查的都查了  BISO 也刷了  不管用。但感觉还是BIOS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也有点难解啊,有的说显卡问题,有的说BIOS问题,就是进BIOS正常,进系统就掉电的

网友:
亲测能亮,就是电流1.2-1.3挡的时间有点长。

网友(2016-01-18):
刷完了,亮机的,但是掉电没解决,一样的

网友(2016-03-07):
我试试吧  好使吗

网友:
修好了  我的机器是4738 版号一样  刷上之后就不掉电了,谢谢分享

网友:
刷上之后就不掉电了,谢谢分享

网友(2017-10-05):
正好需要,下来试试试看能不能用,非常感谢!!!!!!!!!!!!!!!

网友B(2018-03-04):
要两个一起刷吗   ?  刷完风扇声音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两个一起刷吗   ?  刷完风扇声音很大

我这个是从好的主板上备份出来的,两个一起刷试试。

网友(2023-04-11):
.BIN 压缩包,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