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显示之后掉电

楼主(2015-08-10):
1,散热不好
2,检查内存本身
3,显卡虚焊
4,超级I/O虚焊
5,电源
6,机器没装好,或绝缘不好

网友:
这几个方面都会导致开机掉电

网友:
原因有很多,不好总结

网友:
BIOS也会,南桥也会

网友:
你这个也写得太笼统了,对新手没有实质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