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0一修机器 大家猜猜怎么修好的

楼主(2015-08-10):
E420 10282独显,拿过来待机就是0.023,按开关也没反应,拆机查3V5V居然有,一样的波形,按道理说这个应该是跳变下就没有的,按时序来查KBC工作条件:、

1:KBC_PWRBTN_EC#   按开关高低电平正常跳变
2:PM_PWRBTN# KBC给桥的信号 3.3按开关无跳变
3:PM_RSMRST# 也是给桥的信号 低电平无变化
4:SUS_PWR_ACK 0.25v 桥给KBC这就是不出RSMRST#的原因
5:南桥晶振X2101有瞬间起振
6:刷BIOS无果然后换了个芯片就好了
先卖个关子你们猜我换的是待机芯片还是KBC还是南桥?
答对加分

补充内容 (2015-8-14 16:21):
你们都错了    换的3Valw的上管和下管就好了,加什么分?

资安通 -1 你掉人胃口是在显摆。

网友:
    桥或3 5v

网友:
d95280供电3v5v

网友:
待机芯片,,,,加粉吧

网友:
换 BD95280 经常坏

网友:
换kbc   kbc坏

网友:
到底是换什么?直说呗,卖什么春啊

网友:
目测换了EC。

网友:
为了节约成本最好先加焊或重植珠、不行再换桥。

网友:
pch,很明显

网友:
都说有3 5 v了

网友:
应该换的是KBC可能大一些,如果S5电压提前出来了,ACOK有可能被KBC拉低了

网友:
EC没发出信号,测EC条件,条件都正常换EC。

网友:
压大,换PCH的吧

网友:
因该是南桥pch

网友:
应该是换的ec

网友:
应该换的是KBC可能大一些

网友:
终于遇到大神了  说得很好 学了好多经验

爱上时间 -3 最讨厌灌水的 你说你学到了什么

网友:
待机芯片。。E420正常待机是不出3 5V的。。

网友:
有35V才不正常!要有才消失

网友:
应该是更换的35V芯片

网友:
EC吧,感觉EC的可能性最大了

网友:
d95280    这个机子应该算是通病吧

网友:
D95280.我修过E425的,待机很低,35V开机后有的,

网友:
肯定还是待机芯片,不多说了,加分吧

网友:
明显是换的95280了。有什么好卖的

网友:
这个EC是带程序的吗?

网友:
直接说啊。。。。。。。。。。

网友:
目测就是KBC

网友:
不会是自己好了吧

网友:
感觉还是EC , 因为EC 到桥 没跳变 , 只能证明 EC 的条件不足 或者EC坏

网友:
是南桥晶振或谐振电容

网友:
肯定是pch..........

网友:
有怎样的吗,楼主什么时候公布答案

网友:
肯定待机芯片,这机器电压应该是0.023再到0.008才正常

网友:
这是一个通病。正常通电4-5秒内3/5V会出来,EC/PCH待机正常后,PCH发出SUS_PWR_ACK给EC,然后EC会关闭S5_ENABLE进入节能省电状态,此时3/5V就关闭。等待用户按下开关KBC_PWRBTN_EC# ,EC再发出S5_ENABLE和PM_PWRBTN#。

网友:
呵呵,我就修过这块版,应该是BD95280,好像D95280也可以用呢,不知道为什么图纸上是BD9528

网友:
就这个通病也有意思卖关子?这待机芯片以前很贵现在白菜价。100%待机芯片 下次我弄个帖子 焊AMD北桥的

网友:
一般先换EC

网友:
换待机芯片 !

网友:
待机芯片吧???

网友:
我猜是待机芯片

网友:
换的是南桥

网友:
这个机器 D95280爱坏

网友:
BD95280待机芯片

网友:
待机芯片D95280

网友:
95280是通病 但不排除其他的情况

网友:
应该换的EC。

网友:
赚眼球,无非是换D95280

网友:
换了桥,但是我想说,楼主你哪来那么多分来给我们加,你自己都没几分唉!

网友:
关子卖的有点大了,不会就这么沉底了吧!!!!

网友:
桥,还有d95280

网友:
答案:你们都错了 换的3Valw的上管和下管就好了,加什么分?
请问是上下管短路了还是开路了?管子有问题,你在测量数据时隐报了。+3VALW管子有问题还能输出3V?

网友:
大神啊 这一般都换d95280了

网友:
不是95280没吗

网友:
这个机器,我也维修过,但故障不一样

网友(2018-10-05):
楼主你猜我会不会猜呢?

网友:
是的,不是说输出3 5V都正常吗?怎么来个3VALW上下管换掉OK呢

网友:
上下管吧 最近换得挺多

网友:
应该换的是KBC可

网友:
换3v 上官下管  ..................不是能产生3v  5v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