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n68t-m le v2不复位

楼主(2015-08-10):
通病822..图中圈圈822换了OK

网友A:
我有一块  换了 不行  怎么搞

网友:
是么,我遇到了,还是修不好。

网友:
这是通病了吧

网友B:
我今天也遇到了,换了这里的822,还是不好,后来无意中压到桥,跑马了。上BGA加焊搞定。

网友:
这是通病吗,怎么搞不好啊

网友C(2015-09-09):
我去,我的io旁边都没有822排阻

H55

网友:
这个822的作用知道不?能讲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块  换了 不行  怎么搞

不要老是想着通病,应该自己去测下,不一定是822.有些472也会搞鬼

网友:
io旁边都没有822排阻

网友:
华硕822出了名啊啊

网友:
又是822惹的祸

网友:
能具说说你是怎么找到地呢

网友:
华硕822排阻是维修界的一匹*词语被过滤*!!!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去,我的io旁边都没有822排阻

这个华硕的 毛病多做呢, 我懒得统计这款主板 毛病的地方不下10处。。  这款 AM3  N68我过手不下100多片。。。

网友(2015-10-11):
没复位换好了   跑了一下码  就不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今天也遇到了,换了这里的822,还是不好,后来无意中压到桥,跑马了。上BGA加焊搞定。

    那您的主板  pg信号正常不!

网友:
手头有块一样的 换了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