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30问题 求助 !!!!!!!!!!!!!!!!

楼主(2015-08-10):
联想E530 待机0.017 触发以后电流上到0.064然后掉到0.059 根本没开起来 是哪里问题

网友:
有没有修到过的 说一下 机器没有进水  BIOS刷过

网友A:
都没测量数据,就说了3个电流,要人怎样答你。

网友:
主板各路电压测了吗,裸板开机电流又是多少呢,楼主多给些信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没测量数据,就说了3个电流,要人怎样答你。

电压都没出 裸板开机就是这个电流

网友:
先测量一下哪些电压没有出来再说呀

网友:
RT8205E 有点烫 没件换 我测量条件的时候 不小心把19V碰到别的引脚了 现在待机0.018 不触发了 能不能烧到其他地方 还是RT8205E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