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的坛友们出来吧!皮卡丘——华硕A8JP

楼主(2015-08-10):
板子不触发,开关1.9V。好像这个板子EC没有参与触发,直接产生PM_PWRBTN#到南桥的
可是问题来D302脚有3.3V,按开关有跳变,可是1脚始终没电压。心焦的不行不行的了

网友:
学习了,谢谢分享!

泉泉哥 -10 学什么了。

网友:
原谅我灌水

泉泉哥 -10 我原谅你

网友A:
可能NQ坏了,这种南桥PWRBTIN是NQ内部电阻上拉3.3V,而不是外部加电阻上拉到3.3V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NQ坏了,这种南桥PWRBTIN是NQ内部电阻上拉3.3V,而不是外部加电阻上拉到3.3V

南桥换过两个了

网友:
先查下南桥的所有待机条件,供电,时钟,复位等

网友:
可以先打一下一脚的对地阻值,如果不短就查询南桥的条件

网友:
查S5状态下SB的工作电压和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