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330开机电流到0.9A然后没一会儿就掉电

楼主(2015-08-10):
Y330开机电流到0.9A然后没一会儿就掉电。有没有哪位大神修过这个问题,或者给小小白我支个招,叩谢加分啊

网友:
刷刷BIOS,加焊显卡。

网友:
如果供电正常的话,就刷BIOS,再加焊显卡,如果有时间最好是重植一下

网友:
表示正在修这个问题

网友:
先刷BIOS 后干桥

网友:
掉电,缺电压掉电?先量是不是缺电压掉电,仔细没理主板上的所有电压,先量电感电压,查PG信号,把图纸一页一页的翻,任何电压都不能放过,确定不是缺电压掉电?短路掉电?查看所有的USB接口,掉电瞬间,手摸主板所有芯片有没有异常发热?跑码掉电?导致掉电的问题比较多,楼主细心点查

网友:
缺供电吧?重点显卡供电。

网友:
先刷BIOS 在查别的    现在的机器BIOS坏的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