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芯片是怎么工作的,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5-08-10):
这个芯片是怎么工作的,有什么作用

网友:
供电正常,2pin为开启

网友:
DY是没用料的啊,不需要考虑。  5vS5进主供电,cpu电压好信号进芯片开启脚,经过内部转换,6脚出1.5v s0显卡电压。  芯片信号:slg55221,可以自行下载pdf分析。

7脚好像是显卡电源开启信号,或者就是电源好信号。

网友:
这个元件没有装呀,如果要说他的作用就是在CPU电压正常的情况下开始显卡的供电

网友:
供电控制之类的吧

网友:
pin1 pin5 芯片供电,pin2脚为开启,6输出,7控制

网友:
不懂的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控制供电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