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2j

楼主(2015-08-10):
今天接一台asus k42jr的本本 同行的 刚拿过来时说进系统慢 于是我就把所有外设都拔了 测出来是触摸板有问题, 触摸板拔了就能正常进系统 然后放在旁边试机 中途发现 键盘有时能用有时不能用 换新的也一样 充电的灯也一直亮 进系统也不显示充电 论坛也没有相关问题 请各位大神帮帮忙 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
看你说的都和EC有关呀

网友:
如果是这样的话,建议你直接换一个EC,也只有这样跟你说了,因为从你的描述来看没有什么基础,只会修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