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TMLX2BM5242

楼主(2015-08-10):
主板加电正常,所有电压都已经出来了,就是不要跑马 复位也正常  CPU温度不太正常,摸摸不是太热,CPU 换了好几个了,BIOS也刷了。就是不跑马 求高手指点

网友A:
重点是IO旁边的和BIOS座子旁边的822排阻 如果这个有了 你再看看U供电芯片的PG是否有足3.3V发到南桥  还有就是内存的两条总线  三代的118  238  236这三个角都要有3。3V  二代的就是119  120脚位 都测下 前面的两点是重点 后面的一点概率较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点是IO旁边的和BIOS座子旁边的822排阻 如果这个有了 你再看看U供电芯片的PG是否有足3.3V发到南桥  还有就 ...

BIOS边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点是IO旁边的和BIOS座子旁边的822排阻 如果这个有了 你再看看U供电芯片的PG是否有足3.3V发到南桥  还有就 ...

都有3.3V的电压

网友:
查一下CPU的工作条件吧,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
还有PG信号

网友:
用点位点下 CPU的复位有没有  用示波器看下有没有读BIOS

网友:
我只知道G41爱坏南桥!!

网友:
感谢各位,南桥坏了,换南桥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