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g41t-m lx plus

楼主(2015-08-10):
主板没有复位,其他电压都正常,望高手赐教?

网友A:
看看南桥有没有收到两个PG

网友B:
如果供电都正常的话,就先检查南桥是否收取两个PG信号再说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供电都正常的话,就先检查南桥是否收取两个PG信号再说呀

量哪里 求指点,2个信号在哪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南桥有没有收到两个PG

在哪PG位信号

网友:
一个在IO上测是由ATX8脚送过来的PG,由IO转给南桥,一个是CPU的供电管理芯片待CPU供电正常后发出PG的直接转到南桥

网友C:
时钟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时钟正常不????

怎么样才算正常
换过

网友:
IO  CPU 这两个的

网友:
找下此板的占位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