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跑码CPU电压为0.9V,内存复位0V

楼主(2015-08-10):
不跑码,精英a785gm-m7主板,DDR3内存,U为AMD x2 245。查PCI-Ex16 A11电压从2.0到3.16乱跳,内存插槽168脚复位电压为0V,CPU上管S极电压为0.9V,G极为1.8V;测RT8855的UG1、UG2,都是0.6V,LG1、LG2都是5V。RT8855的BOOT、PWROK、VCC电压都正常,FB只有0.8。相连的电阻、电容、二极管三极管都测过了,都正常,是否可断定是RT8855损坏??

网友A:
打一下电感值正常不,换一个CPU看一下有可能是CPU有问题

网友:
换一个CPU看一下有可能是CPU有问题

网友:
有芯片就换下看看

网友:
换了试试呗!!怀疑就做!!

网友:
桥和总线有电没

网友:
我建议楼主没个百分之九十九地把握是芯片坏就不要换芯片, 越换越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一下电感值正常不,换一个CPU看一下有可能是CPU有问题

U换过了,电感上测量的电压跟在上管S极的一样。

网友:
听说RT8855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