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dell 2405fpw 白屏待修

楼主(2015-08-10):
       家中一台DELL 2405FPW 4个月没开机,现开机白屏,无菜单。
      有电源指示与控制灯正常,查POWER资料,全为BENQ代工 电源板、 解码板48.l1e01 A02, TDK升压板。
      开盖后,量得IRF3505S ,D极无电压,G极带电。
      请教高手指点一下,从那走起。谢谢

网友:
查一下屏供电是否正常呀。

网友:
查一下屏供电

网友:
你的思路都不对,,,

网友A:
楼主第一张图片中5个并排的电容中间一个好像怀孕了................

网友:
楼主先换电容再说吧,...................

网友:
对,怀孕的
先换掉

网友:
上屏电压呢,多少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第一张图片中5个并排的电容中间一个好像怀孕了................

楼主眼神真好啊!

网友:
是不是屏挂了?

网友:
先查屏供电  供电正常查屏逻辑板电路

网友:
图片是抄来的,来自国外的网站。主要是标示了POWER 至 PWM部分的相对电压参考。耗费高手们的眼力,真抱歉!!
按键功能使用正常。测试接口响应是正常的。接电脑用,有信号背光亮、电源绿灯,无信号背光关、电源黄灯。
试过一回,全屏花屏,花了1个小时,机器好了。现在只有白屏。
不知屏压在那测量,请明示。谢谢

网友:
屏山保险少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第一张图片中5个并排的电容中间一个好像怀孕了................

...应该是第四个 第一个是220V的 那个不算 哪个是高压

网友:
屏供电正常吗

网友:
先看供电   理清思路

网友:
电容换了在看5V屏供电

网友:
显示器还有BGA的芯片????

网友:
白屏先看保险再看VGH,VGL,VCC这三组电路

网友:
不知屏压的电位在哪,师傅们指点一下!
开机白屏,电源正常的,高压板也修补好了,就是无图象.

网友:
屏供电。但多数是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