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X550C有背光不显示外接显示屏亮机

楼主(2015-08-10):
华硕X550C有背光不显示外接显示屏亮机,有没有人修过类似问题的....

网友:
显卡 BIOS 屏和屏线都测试过了 应该不会有问题

网友:
屏供电正常不吧,还有EDID

网友A:
显卡可能性最大 除非进水机器有什么地方腐蚀什么的   还有屏供电要是没3.3V 拉个看看 亮了就是电路问题  不显示就是显卡了

网友B:
显卡有很大的可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显卡可能性最大 除非进水机器有什么地方腐蚀什么的   还有屏供电要是没3.3V 拉个看看 亮了就是电路问题  不 ...

屏19V 3.3V都有了  记得应该有几个1.3V测量都没有。用外接显示器进去独立显卡都是好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有很大的可能

加焊2次没啥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19V 3.3V都有了  记得应该有几个1.3V测量都没有。用外接显示器进去独立显卡都是好好的

客户在其他地方修过,拿到我这里来后拆机发现上一家故意没插屏线。然后io上面有十多只小虫子都死了  也没见腐蚀我已经全部清理干净了。插上屏线就是有背光无显示 背光还是灰屏的状态

网友:
显卡的事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