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 待机芯片位置板层大短路挖骨疗伤啊样子还算可以

楼主(2015-08-10):
今天上午来个B460 一接电大短路5A电流心中暗喜送钱来了,拆机一看日啊,待机芯下部烧了个大洞。
烂话不多说了挖洞过程也不说了,直接上处理好的图给大家看看

处理好了测好无短接电源,电流0.003掉回0.000.晕死。还有那有毛病。查得线性无输出,供电都正常,测下基准只有0.20
测得对地值只有20短路了,上图中红圈圈位一刀断开,测得对地为无穷大。接电源。自动上电然后掉电过一会自动上电到1.4几变动。完功。
小问题大伙们看看娱乐一下。帮我加点分就更是谢谢了:lol

网友:
技术没的说,牛X........

网友:
B460 经常这种烧法

网友A:
客户同意这样搞 ,才是真啊。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技术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客户同意这样搞 ,才是真啊。

客户看着搞。。最后看不下去了回去了

网友:
这样都能搞好,厉害

网友:
泉泉哥 -10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那几根线也太吓人了吧,不过能用就行

网友:
搞好稳定使用才好啊1,会不会起火啊

网友:
  这、。。。。服了。。

我的泪为谁飞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能不能高尚就啊

网友:
  可是有些技术不好的,  乱挖,  手头有个这机子,二修机  待机芯片下面被挖的惨不忍睹,直径有2厘米的大洞, 硬盘也被上家换了,插上就死机。 太没职业道德了!!

网友:
是的,真容易烧

网友:
惨不忍睹呀 加分

网友B:
B460 就是个挨炮的  来不来就要刮骨 都刮烦了 人家中枪他中炮  悲哀啊

网友:
这样也行,学到了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B460 就是个挨炮的  来不来就要刮骨 都刮烦了 人家中枪他中炮  悲哀啊

:lol:lol:lol 没办法就是这样的货。这个地方的问题不管是大和小都给维修带来了收入,很不错了

网友:
恩特别的美   特别的好

网友:
我也有一台这里烧了一个洞 不知道楼主能不能修好

网友:
同样的问题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办法就是这样的货。这个地方的问题不管是大和小都给维修带来了收入,很不错 ...

修过2个小问题的  就把电阻烧了个 穿洞的搞过几个了

网友:
差点分,感谢楼主。。。

网友:
这挖骨疗伤得用上显微镜吧?

网友:
要是过程能写下来就好了.

网友:
我有台是铁管下面燃了个小洞了。接好一样交货

网友:
这样都行,高手呀!

网友:
我滴个去,烧成这样了!还好板材下面没有信号线。(为了行业健康发展呼吁发帖设置权限!)

网友:
这补得也太丑了吧

网友:
B460的通病之一  249K电阻和100K电阻 和19V电容

网友:
现在流行剪板

网友:
比我做的 难看了点

网友:
楼主你这线也太粗了

网友:
这个机器的通病,烧个洞也没事的

网友:
好吧,我第四天看见你的帖子了,上头条都这么久了

网友:
高手在人间

网友:
上次碰到一个烧了个洞的,,,,硬是没搞好。

网友:
这尼玛。。也太凶残了,不过胆大心细在你身上完全体现了

网友:
我这个也是烧个洞 补上死活就不行 老烧cpu电容 估计还有短的地方 没你这个幸运

网友:
如果再坏了 拿给别人 估计人家不敢修了!1

网友:
这是最牛x的技术了,强

网友:
哈哈……。手上刚好有块这样的板可以试下了

网友(2015-09-17):
楼主 QQ 多少啊 ~有几个地方 看的不是很清楚 能加你QQ 问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