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520 LA-3491P掉电 第一次发帖高手勿喷

楼主(2015-08-10):
接手后插可调电源0.007待机 触发0.022D掉电。第一感觉是才到0.022怀疑3 5V虑波不良。接电源用
示波器
测3 5V电压3V波形有杂有起来。解决换掉3V虑波电容OK亮机
掉电

网友:
还是赞一个

网友:
牛啊,这么快就搞定

网友:
最好把示波器的图上传上来就更好了,杂波的图和好的图对比这样才有效果呀

网友:
0.022A掉电,就是刚过待机就没了!

网友:
不错 速度快,简单

网友:
第一感觉真准,也有运气的成份在里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