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堵塞造成上网慢

楼主(2015-08-10):
  故障现象:

  有个学校所有的电脑都是通过代理服务器共享上网的。有一天发现电脑浏览网页的速度非常慢,本来以为是开启程序太多造成的缓慢,于是重新启动机器。重启后访问还是很慢,试了其他电脑也是如此。

  故障排除:

  由于多台电脑都出现了上网很慢的问题,初步判定是代理服务器出问题了。检查代理服务器,发现服务器鼠标和键盘都无法响应,出现了死机故障。没办法,只得按下Reset重新启动系统,可在快进入系统界面时又死机了。难道是服务器操作系统崩溃了?立即用先前备份的Ghost镜 像将系统分区恢复了一遍,再次启动机器,不料还是老样子。看来并非软件故障。或者可能是由于很久没有打开机箱清理,计算机内部灰尘积聚太多,配件昼夜运转 在散热不良的环境中,引起CPU怠工了吧?拿来罗丝刀正想打开机箱查个究竟,发现机箱后面板网卡口上的黄灯急速闪烁着,再看看机柜内的交换机,所有的指示 灯也同样都异常急速地闪着。网络故障难道是由数据阻塞引起的?尝试着关闭交换机电源,等了一分钟再通电,打开代理服务器服务器。服务器能正常启动 了,再去到客户端访问网页,一切都正常了。

  总结

  其实很多时候引起网络的问题有很多。我们要快速定位问题出现在哪个方面,从最简单的开始排查。这样子可以避免走很多弯路。

网友:
数据堵塞   头一次听说还有这故障?

网友:
遇到过学校的服务器上不了网、重启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