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 9B

楼主(2015-08-10):
MSI G41M-S26  跑9B  插不插内存都一样,求大神指点,谢了

网友A:
CPU可能都没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PU可能都没过!!

什么意思。两片板子都一样

网友A:
CPU没过,,自然不会检测内存,,所以你上不上内存都一样的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没过,,自然不会检测内存,,所以你上不上内存都一样的问题啊!

具体量哪里。电压是有  怎么样才算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意思。两片板子都一样

就是没有跑码的意思呀。查下CPU的工作条件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