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怎么刷机?手机刷机教程

楼主(2015-08-10):
安卓手机如何刷机

  安卓手机怎么刷机?手机怎么刷机?这个问题似乎现在成为了热门的话题,这里介绍最简单的刷机方式:一种是使用软件下载ROM一键在线刷机!另外一种是把ROM复制到SD卡里面然后进入recovery模式进行刷机!不仅如此,手机开不了机怎么刷机?也是可以进行的。百科与你一起分析怎么刷机。

  解决方法与步骤:

  用软件一键在线刷机:

  步骤一、这个需要安装一款刷机软件,这个软件用的人也非常的多,还有一件ROOT的功能,刷机也需要ROOT。我们百度搜索“卓大师”,然后点击下载安装。

  步骤二、然后我们在进入自己的手机,点击设置,然后点击开发人员选项。把USB调试打开。 不同安卓版本的手机打开的位置也不一样。自己在设置里面找找就能看到。

  步骤三、然后把手机用数据线连接好电脑,然后在打开安装好的卓大师,卓大师连接手机成功之后 点击ROM专区。这里面会有很多手机的刷机包。找一个适合自己机型的刷机包下载。

  步骤四、然后在按照上图的指示,点击下面的下载状态,打开之后就会看到ROM下载的位置。

  步骤五、然后把你下载的ROM的压缩文件复制出来。这个文件也可以直接复制到SD卡里面进入recovery模式进行刷机,下载刷机包是最重要的。而且刷机包呀下载适合自己机型的,不然很容易变砖。

  步骤六、下载完之后会出现刷机的按钮,或者我们进入导航里面的一键刷机,选择好刷机包点击下一步,选择是否备案,然后点击下一步就坐等刷机成功提示啦。

  Recovery模式刷机方法:

  步骤一、首先要确定你的手机是否刷入了Recovery ,如果没有的需要刷入Recovery才能进入Recovery进行刷机。这里后续在为大家演示刷入Recovery的方法。

  步骤二、然后我们在进入设置把USB调试关闭掉,把刷机包复制到你的SD卡里面。关闭了USB调试才能读取出来你的手机内存。

  步骤三、然后在进入recovery模式,进入recovery模式的按键有的不一样。有的可以从电脑控制进入recovery模式,有的按着开机键+音量键就能进入recovery模式。进入recovery模式之后先清除所有的数据。

  步骤四、然后我们在清除手机里面的缓存数据,这些操作上下就可以使用音量键调节。确定就是开机键。

  步骤五、然后我们在选择刷机包,我们是装在SD卡上面的。所以从SD卡上面选择刷机包。

  步骤六、我们的刷机包是ZIP文件,点击从SD卡上面选择ZIP文件。然后选择刷机包的文件点击确定即可。

  步骤七、刷机成功之后会有成功的提示,然后返回重启系统即可进入你刷的新系统里面了。

网友:
请问这个Recovery是不是有点像电脑的BIOS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