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E1920NW电源板通病

楼主(2015-08-10):
本人第一次发帖,多多包涵,我接到时是一台同行的显示器,他说灯不亮,当时心想应该是12V输出管坏了,我就啪啪的拆开了,一拆开就发现啦电源芯片就掉下来了,一看电源炸掉了,我就修电源板,换了一大推东西后,一通电有输出12V和5V心想以为好了,就接屏线灯管试机,灯亮了,量一下灭了反反复复,悲剧了,以前也遇见过,当时刚好有一块板子,就换给他了,心想这次遇见了一定要解决,当时因为客户急没办法只有换板,这次客户不急了,我就可以慢慢修了,我把板子全套拆下来了外接两根灯管能点的亮,我再接屏线点就跟刚才一样了,我就查反馈电阻正常的,一想在他灭的时候有拖不起负载的感觉,我就查负载我换的是0.22电阻,应该没问题的,但还是抱着换换看的想法就这样我找了个0.47的电阻试下看,在试机好了不灭了,就这样试了几小时,装机OK

网友:
徐工就是厉害。维修街就靠你了

网友:
技术扎实啊,徐师傅

网友:
有通病的机子就是好,不过建议加点权限。

网友:
要不然小白都能进来看。

网友:
是通病的话就加权限呀,

网友:
炸得厉害的电源板我们通常都是换板,楼主厉害啊,换了一大堆东东。

网友A:
没看出楼主说的通病是啥.................

网友:
碰到几台了?这个显示器好像通病是5v不稳吧

网友(2016-03-08):
反复看了几遍,也没看出换的哪一部位的,是低压路波电路

网友:
才修两台不能说是通病吧?

网友:
有图有真相就更好了

网友:
这个是高手,不是小白

网友:
电流反馈电阻阻值大了电流输出就小了。

网友:
看来0.22电阻带不起负载的问题多?

网友:
应该不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出楼主说的通病是啥.................

支持!楼主说通病,这炸了是什么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出楼主说的通病是啥.................

其实就是过流保护取样电阻变大了。

网友B:
楼主说的这个是通病,这个电源板容易炸坏,而且是芯片炸裂的那种坏,还有坏二三个别的东西。已经遇到好几台了。有修好的,也有没修好的,没修好的就是带不了负载,亮一下就灭了,指示灯跟着亮灭。0.47欧的电阻上成了0.22欧的,原来是这个问题,受益了。

网友:
楼主换的哪个地方的电阻,搞个图上来看看最好了

网友:
这个是电流反馈电阻。不能改阻值的。大了输出电流变小。

网友:
那电阻是在那个位置的啊?我找不到这电阻的

网友:
应该是0.22检测电流的输出功率大些,但是不知道为什么0.47反而不保护

网友:
骗分的帖子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这个是通病,这个电源板容易炸坏,而且是芯片炸裂的那种坏,还有坏二三个别的东西。已经遇到好几台 ...

还是楼主看帖仔细

网友:
这应该不是通病  电阻阻值不准

网友:
换限流电阻0.22为0.47,解决问题。

网友:
应该是负载的原因

网友(2016-04-07):
其实通病是那个68P的电容炸掉!然后烧IC和电阻,稳压管。

网友:
这个问题就是5V不稳也会出现闪灭现象的换0.47电阻一样会好

网友:
一般炸的都市直接换版

网友:
0.22电阻式在电源(热地)部分的吧?这个还真没敢换其它参数值的过,一般多少就换跟原来一样的。又学到了一招

网友:
碰到这种都是换 现在学习了

网友:
没看到啥通病

网友(2016-09-02):
这不是通病吧

网友:
22换47,什么道理,为什么原来的22可以?

网友:
楼主的0,22的电阻在电路中何用途?

网友:
受益匪浅,感谢分享经验之谈。。。。

网友:
0.22换0.47好了,

网友:
所有电源 都有着感通病 呵呵

网友:
看来修东西 还得要认真啊

网友:
手上有块5V不稳定。还没修出来

网友:
现在显示器 都没怎么 修了 还是楼主有耐心

网友(2016-10-05):
直接就找取样电阻,原理过硬

网友:
不理解为何0.22的就不行,讲不通呀......

网友:
应该是0.47,我试装0.22确实有这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