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显示器花屏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5-08-10):
  内容提要:电脑显示器花屏是什么原因怎么办

  电脑显示器花屏故障原因分析

  电脑显示器花屏是极其常见的故障,产生的原因有多种,不同的原因所产生的故障现象也有所不同,解决方法也各异。在文本方式下的花屏表现为字符混乱,在图形方式下通常表现为图形分层,由于受到内部或外部的干扰还会产生水平条纹。以下是一些心得和经验,

  电脑显示器花屏是什么原因怎么办

  电脑显示器花屏故障原因分析

  电脑显示器花屏是极其常见的故障,产生的原因有多种,不同的原因所产生的故障现象也有所不同,解决方法也各异。在文本方式下的花屏表现为字符混乱,在图形方式下通常表现为图形分层,由于受到内部或外部的干扰还会产生水平条纹。以下是一些心得和经验,希望可以供大家参考。

   1.显示器产生水平条纹:其原因主要有两种:

  1)外部干扰,如显示器的使用现场四周有电火花或高频电磁干扰,这种干扰会使显示器的显示画面产生白色的水平条纹。处理方法:避免在此种情况下使用显示器;

  2)内部干扰,这种干扰会使显示器的显示画面出现黑色的水平条纹,碰到这种情况,可以打开机壳检查一下显示器内部是否有接触不良的地方,电源的输出端或输出变压器等有无问题,因这种情况所产生的原因涉及到比较专业的技术,所以最好还是请专业人士给予修理为妙。

  2.显示器分辨率设置不当引起花屏:当显示器在WIN3.X和WIN95中分辨率设置不正确时,启动Windows时就可能出现花屏故障,即画面分层、抖动、严重的甚至出现黑屏死机的现象。处理方法:进入WIN3.X的SETUP或进入WIN95的安全模式,重新设置显示器的显示模式即可。

  3.显示卡与中文系统冲突:此种情况在退出中文系统时就会出现花屏,随意击键均无反应,类似死机,处理方法:此时输入"MODEC080"可得到解决。

  4.显示卡的主控芯片散热效果不良:这也会产生花屏故障现象,处理方法:改善显示卡的散热性能。

  5.显存速度太低:当显存速度太低以致于不能与主机的速度匹配时,也会产生花屏现象,处理方法:更换更高速的显存,或降低主机的速度。

  6.显存损坏:当显存损坏后,在系统启动时就会出现花屏混乱字符的现象,处理方法:必须更换显存条。

  7.病毒原因:在某些病毒发作时也会出现花屏,处理方法:用杀毒软件杀毒即可消除。

网友:
屏线和逻辑板也会造成花屏

网友:
好像是复制的哦……

网友:
这个对我们维修的好像用处不大,最好发些芯片级的

网友:
楼上正解楼上正解楼上正解

网友:
这个就是复制的 早就在网上看到过

网友:
还有屏的问题,屏线的问题都会

网友:
没啥作用发的这玩意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