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31A

楼主(2015-08-10):
今天接客户一台联想F31A机器,看故障上电掉电。电流到0.7A左右掉电。
拆机。。。。。
单板测试各大主要电压正常,只能去查芯片组的分级供电。。。
查到北桥的+1.25V只有0.3V这肯定不正常。
查+1.25V由PU6芯片1.8V变出来的。
查芯片的各引脚信号3PIN输入1.8V和EN(1脚2脚)输入正常,6PIN输出0.3V…………换SC4215 ……………6PIN电压输出电压1.6V不正常啊!我要1.25V怎么出来是1.6V呢。还那里有问题???芯片??不对!没理由啊!
只能去继续查…………PR89 /PR88 两个电阻一个15K一个10K。问题找到啦!图纸上一个5.76K一个10K。PR89明显偏大。5.76K的电阻不好找,算啦找个5K的吧,找个5K的也不好找…………找两个10K并联在一起吧
电压出来1.2V 。还算可以吧电压勉强正常。根据图纸给出的公式Vout=0.8(R1+R2)/R2 出来1.2V电压。
总结:以后修机器注意电阻阻值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