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25开机0.8A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5-08-10):
接一台DELL 1425,待机0.056,觉得待机偏高,开机,0.8A,不跳变,一般这种待机偏高的,要摸摸主板外设,果然,网卡心片有点儿发烫,心里暗喜,取之,待机0.018,正常了,开机,还是一个样儿。然后看到显卡板在上面,取下显卡板,0.5不跳变,郁闷了。刷BIOS,还是不行。查图纸吧,测 PLT_RST_BUF#正常,上假负载,CPU复位也有了,PG信号,都正常,这下估计难……疯狂模式开启,加焊南桥,加焊北桥,不行,换南桥,还是不行,客户又打电话催了,换了南桥不行,那查北桥的工作条件吧,基本没什么异常,查北桥周围的元器件吧,果然有惊喜,R546,R544之间好象有断线,连上,开机,电流上去了,修复!

网友:
这种问题,得细细观察,细细测。是一项大工程。

网友:
咋那么厉害的眼神

网友:
这个是北桥内部的基准电压吧

网友:
不跑马最难修的,心细的很

网友:
虽然走了点弯路,但还是顶一个!

网友:
能赚多少钱呢 请问?

网友:
一直关注迅维,真希望实地去学学   楼主发贴好有耐心

网友:
仔细才是王道!!!!!!!!!!!

网友:
    细心使得万年船啊、。。

网友:
高手 这样都找出来了

网友:
细心很重要,很多时候没思路,仔细观察会发现很多问题

网友:
楼主有这机器的图纸么可以传下

网友:
很仔细,这是哪个模块的供电啊?

网友:
不到最后还是不动桥的好。

网友:
看似简单 其实维修花费很多时间 加分鼓励

网友A:
鹰眼啊  是不是电阻有腐蚀啊 不然的话可能要查N久

网友:
引用 网友A:
鹰眼啊  是不是电阻有腐蚀啊 不然的话可能要查N久

很难看出来的,刚好在CPU座后面,螺丝柱后面又有很多胶,基本遮住了,看来这个螺丝柱以后要取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