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X260显卡 硬件ID 不稳定

楼主(2015-08-10):
电子市场淘了一个二手点不亮的gtx260显卡
虽然这货现在不值几个钱,就为没事瞎折腾练练手
用万用表测量 核心电压和显存电压 应该都正常分别是1.19和1.96我也不知道测得对不对,
8个点是1.19,2个点是1.96
使用老式pci显卡在xp下能看到显卡,但是有时候显示gtx295、有时候显示gtx260、有时候显示gt200 硬件ID也随之变化。
在老pci显卡下能安装上驱动,就是出黄色叹号,也有安装正常的时候
用gpu-z查看能看到显卡一些内容,但不完整,有几次尝试竟然认出显卡,显示器仍是黑屏,但是显示器不显示没有信号,而且通过远程控制桌面能看到完整的260显卡信息
下面是一些屏摄信息,请求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楼主图片挂了呀

网友:
这个没人知道吗 我现在用编程器刷写25闪存 到现在还没有搞定

网友:
自己顶一下  使用编程器读取原机25闪存只有开头的一些内容很少

网友:
既然远程可以看到,是不是VGA接口电路有问题了

网友:
这种故障好像很难处理的样子

网友:
看来我还是放弃吧 估计没人知道了

网友:
BIOS涮一下看看吧

网友:
刷bios错误 通过网上查询 估计是控制 硬件ID的电阻 有问题了 但是找不到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