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分钟,修好MF47万用表RX1档调零不稳故障

楼主(2015-08-10):
MF47万用表:

故障现象:RX1档调零不稳,指针不停漂移,拨动量程转换开关有时可以正常,但大部分情况下仍旧不停漂移,严重影响小阻值电阻的测量。其它各档正常。

分析:量程转换开关接触不良

维修过程:
1、卸下后面底壳的3只螺丝,打开底壳。
2、记下表正面量程转换开关旋钮的指向位置和里面接触簧片的对应位置。
3、拆下图中红圈中的1只螺丝、3只螺帽和垫圈。拆下转换开关的簧片。

4、抬起线路板,可以看到转换开关转轴上的卡簧:

5、用起子撬出卡簧:

6、把表盖正面朝上,小心拉出转换开关旋钮和转轴。
注意:里面有2和小钢珠、3只小压簧、一个带柄的U型铜触头,千万别被弹簧弹丢了。

7、用金相砂纸擦亮下图中固定在面板上的铜触片和上图中的U型铜触头:

8、按相反步骤还原安装。
注意:
(1)量程转换开关旋钮和里面接触簧片的对应位置不要搞错。
(2)量程转换开关旋钮转轴组件安装要有点技巧——把表面朝上,将2只小压簧放入面板上的压簧孔内,在压簧上涂少许凡士林或黄油,再将钢珠放在压簧上,凡士林或黄油可以粘住钢珠。再将另一只长一点的压簧放入旋钮反面的孔内,插入带柄U型铜触头,用起子横着压住带柄U型铜触头,不让U型触头掉下来,把转轴插入转轴孔,用手压着旋钮和万用表面板,把表面反过来,插入卡簧,基本大功告成。

完成后,RX1档调零稳定。大功告成。

网友:
你这个MF47原装南京产的表现在还有卖?多少大洋?我20多年前用过,花了120元,当时工资每月65元,现在看到。。。。。。

网友:
嗯,大概用了有20多年了。

网友:
之前刚开始学修东西的时候就用指针表,现在比较少用了,大多用数字的,比较方便

网友A:
跟我用的93F结构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跟我用的93F结构不一样

这个是MF47.

网友:
神马都能修啊!!佩服

网友:
这种表好多年没有见到了

网友:
这拿来修什么呢??

网友:
佩服啥都会修......

网友:
这表质量好,经典MF47.

网友:
经典的MF47..用过好多年,,现在还在乡下放着。。。

网友:
离开学校后就没有看到过指针的了。数字的比较直观

网友(2015-09-09):
指針表用習慣了,會覺得比數位表好用,但如果是要量準確的數字時我會用數位表

网友:
以前修过一个500型的,是变阻器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