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G2进水 求助。。。。

楼主(2015-08-10):
内存 cpu 桥 供电都有 没有集显供电 ec腐蚀 屏接口已经腐蚀短线了目测一个vin还有一个信号但不知道是什么====== bios已刷。处理完以后电流到1.1 ,,1.2左右 不亮 。。。。 求高手路过回复
cpu

网友:
既然屏接口被腐蚀了就应该先整好了再说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