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1A55-M LX PLUS R1.02复位灯闪维修

楼主(2015-08-10):
板子是  F1A55-M LX PLUS R1.02  网吧板子来了好几张,不过不是同一故障

还是一样供电开始。
内存的。 CPU的 桥的 PCIE复位3.3V

供电测了一下还是没问题。中间清除了CMOS,别的板子拆过来BIOS对换都不行。
没办法,还是打开点位图吧。。。。打开后放大点位图 看见一个供电。。。1.1VAPU。。 这个是给CPU的。
这个APU供电,是用8脚MOS管产生,比技嘉主板常用的8脚MOS管子还要小。测供电也没有去注意一下,还以为是其他的管理芯片。

马上测了一下。 只有0.2V ,肯定不正常,管理芯片是RT8120D(注:RT8120A和RT8120D不能代换)
测1.5.7脚。OK,马上换芯片!、 。小码一路奔跑。

还有一片是挡代码,31D7。刷了BIOS后OK
另一片,自动上电,更换822无果后更换了IO后修复。
没有了,等有再修出来,我在来编辑吧!

网友A:
我看到你维修台上的测试卡  免费送不

网友B:
LZ维修过程说的有点简单了

网友C:
就是太简单了 没有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到你维修台上的测试卡  免费送不

这个也是自己掏腰包买来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维修过程说的有点简单了

本来就这样简单啊,就是我粗心了,没仔细的看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太简单了 没有分析

本来就这样简单啊,就是我粗心了,没仔细的看板子

网友:
楼主应该分析下情况的

网友:
已经升华到凭感觉修主板了。。。。强

网友:
复位灯闪,是芯片坏了啊,电压不正常的导致啊,厉害

网友(2015-10-06):
经验不错 新主板修到的少 应该多学习一下

网友:
这个供电以前 的老板没有的吧。以后修板要注意下啊

网友:
这主板,很恶心,我有修到过断线的,当logo ,有修到换时钟的

网友:
LZ功力深厚啊、秒杀的节奏啊。。!

网友:
lz   有没主板bios  可以传一个给我吗  没分下载了

网友:
  哈哈! 通病  修多了!   这板还有个通病   自动上电!

网友(2015-11-06):
我遇过此板按不按内存都报警。

网友:
不错,学习了很受用!

网友:
感谢楼主提供思路和方法 多发帖

网友:
回帖是美德回帖是美德回帖是美德回帖是美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到你维修台上的测试卡  免费送不

回帖是美德回帖是美德回帖是美德回帖是美德回帖是美德回帖是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