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XCONN H67M-S V2.0掉电小修

楼主(2015-08-10):
  上板图

  故障为掉电。  同行拿过来的。   跟我说掉电。    心里没低。 打发他走人,在慢慢搞。
  掉电:一定是那缺少供电, PG。  BIOS也有可能 。
  瞬间掉电, 强制开机测量供电是没有的。  我滴乖乖。 只能在他瞬间掉的时候测量电压了。
  开干:            内存1.5V  正常了、
             测量桥供电的时候 为0V 。   问题就在这里了

先测量控制级  没电压。  边上有个28脚的芯片、 心想可能是他控制的。   这芯片在FOXCONN板上很常见。
那就随便打开FOXCONN H61的板图吧。 可能会呀。
不看不知道。一看还真有。

就这家伙。

从MOS管跑线。  5 和 6 控制桥供电 。 21脚开启......
发现21脚开启没电。  这下有希望了。  看图吧》、

103排阻坏。  老徐的干。 那就干他。

结果电压出来了。。  故障修好。

    发现一个问题。   FOXCONN H61的板 。 没复位。 CPU头上有个 103 排阻换了。 就好。
                               ASUS板 822 排阻容易坏。。  FOXCONN板 103 排阻喜欢坏。  个人感觉吧。
  在上个BIOS吧? FOXCONN H67M-S

网友A:
这里103排阻损坏应该是本身内部开路,即5和6之间阻值变为无穷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103排阻损坏应该是本身内部开路,即5和6之间阻值变为无穷大。

  是的。。。

网友A:
H61主板上电时序资料图你有吗?有的话,可以共享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H61主板上电时序资料图你有吗?有的话,可以共享下。

没做出来文档来。     我那V星的有思路吗。

网友B:
主板的图纸有吗?上传一份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的图纸有吗?上传一份看看

没有原板图纸。。    H67的没有。  参考H61 的

网友C:
富士康是喜欢坏103的排阻,卡99那个我在想应该是卡在了LOGO ,看PS/2 还有声卡,还有桥本体了。因为遇见一片卡99有显示在LOGO的,有的是黑屏,所以猜想应该是在LOGO的了,毕竟显示信号已经过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富士康是喜欢坏103的排阻,卡99那个我在想应该是卡在了LOGO ,看PS/2 还有声卡,还有桥本体了。因为遇见一 ...

是卡LOGO呀。    声卡拆了。 一样

网友D:
今天试到块卡98是鼠标问题,不插鼠标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今天试到块卡98是鼠标问题,不插鼠标即可

没用。 我鼠标键盘都没插

网友:
卡99的也遇到过   没解决·   楼主弄好求分享!

网友E:
H61主板的供电还是比较好修!

网友F:
h61的没测试卡位置 啊     楼主修h61用测试卡?

网友:
引用 网友E:
H61主板的供电还是比较好修!

看情况、、、

网友G:
引用 网友F:
h61的没测试卡位置 啊     楼主修h61用测试卡?

  没有测试卡、、  技嘉的就有

网友H:
跟你遇到一样的问题   看到你的贴  直接秒杀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没有测试卡、、  技嘉的就有

LPC_DEBUG卡在主板没接口飞几根线就可看代码!VCC3 33MHz LAD0~LAD3 LFRAME GND 一般可在I/O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H:
跟你遇到一样的问题   看到你的贴  直接秒杀

真的假的。。  可能这个问题是通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LPC_DEBUG卡在主板没接口飞几根线就可看代码!VCC3 33MHz LAD0~LAD3 LFRAME GND 一般可在I/O找到!

   大神 。 上个图看看。

网友I:
显卡部分没过吧
都有显示了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I:
显卡部分没过吧
都有显示了

网友:
  都有显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