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r待机0.7,不触发

楼主(2015-08-10):
待机芯片rt8205,16脚vin有了,17脚  8脚   vreg5   vreg3页有了,没有3  5v,还有1脚和6脚  的en1   en2   量的没电,   但是拆掉相连的enbl的  pd8102   芯片还是没en1  en2    换了3个芯片了  求助  接下来怎么弄  说错了   待机0.07   图纸

补充内容 (2015-8-11 09:07):
图纸在15楼   昨天网不行

网友A:
上一个电路图上来再说吧

网友B:
待机都没有,电流就有0.7,短路啊。

网友:
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C:
楼主有这机器的图纸么可以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一个电路图上来再说吧

好的                   1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有这机器的图纸么可以传下

图纸在上传。。。。。。。

网友:
然后怎么做呢

网友:
我也不知道,所以才求助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待机都没有,电流就有0.7,短路啊。

说错了  电流是0.07

网友:
上个图纸先,我们才好判断!

网友:
可能是桥有问题啊

网友:
0.070应该有短路 EC应该是挂了  查查吧

网友:
图纸现在上传  昨天网不行

网友:
老大上图纸的截图呀。不是上图纸,下载还要着分啊,分是多少宝贵的东西呀

网友:
你最好确认一下1脚和6脚的EN有3.3V没有,看了一下电图纸应该有3.3V才对,是VSUS_ON作的上拉,你可以看一下PR8119这个电阻有没有啊。如果有这个电阻而没有电压的话,就要检测PD8104二级管FORCE_OFF#是否为高电压3.3V,PQ8105A的G级是否为0V,PQ8105BG级是否为3.3V,如果没有,这个EN信号也要成高阻状态才可以,不能对地,也要测试上述哪些地方有问题没有,如果没有问题,可以看一下芯片的其它条件呀。REF,BOOT,如果你有示波器就不会这么麻烦可以看一下3V,5V是否出来过再来判断

网友:
楼主这图纸是什么版本的???

网友:
打下EN的对地阻值看看  记得我修到一个EN阻值低的

网友:
这个我知道,35v待机都没有怎么触发啊!而且你待机明显偏高。en1 en2是EC开启的,你吧中间的原件拆掉看看EC那个脚有点压吗!如有换待机芯片如果没有换EC

网友:
经验告诉你,换HM55,不好我剁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