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E40 AMD芯片组CPU供电芯片型号 版号DAGC5BMB8D0(8 L) REV:D

楼主(2015-08-10):
由于上家维修店修不好    把CPU的供电IC拆了    这板没有图纸     不知道CPU供电芯片型号    麻烦现在有此机器的兄弟给说下型号    版号如标题所示   谢谢

网友:
居然拆供电 够恶心的呀

网友:
AAAAAAAAAAAAAAAA

Lenovo Thinkpad E40 (Quanta GC5B AMD DIS).pdf

网友:
兄弟   谢了    我搜版号老是搜不到

网友:
这个很正常啊 没把板折两下算好的了

网友:
同行的机器最难修  哎

网友:
CPU供电芯片6265A

网友A:
不可能吧,这板子怎么可能没有图纸呢,应该是你不会搜索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吧,这板子怎么可能没有图纸呢,应该是你不会搜索吧

我搜索一般喜欢搜版号    很少搜机型     下次可要注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搜索一般喜欢搜版号    很少搜机型     下次可要注意了

呵呵,论坛里很多人发图纸写机器型号,才开始我也跟你一样

网友:
谢谢啊   哥们     你这图真是够清晰!

网友:
论坛里很多人发图纸写机器型号

网友:
恩    上边有个哥们给发了张图纸

网友:
找了好久,好像找版号DAGC5BMB8D0(8 L) REV:D找不到图纸,只有点位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