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pavilion dm4 掉电

楼主(2015-08-10):
hp paviliao dm4.
630714-001
显卡216-0774207。
能开机显示,开机能进window,问题是不定时掉电,掉电后开机机子bios通知机子过热overheat.
首先bios搞过,显卡加焊过,cpu也换了,过热时间是一次比一次短,第一次开机能用一段时间,二次开机通知overheat进系统,又掉电,反复也一样,没有头绪。
请教各位前辈。
谢谢散热绝对高好,风扇好,散热心也是好的。

网友:
不错 修好就好

网友A:
哥 过热你不搞温控 去搞BIOS 桥 显卡  我i想跟你说 I服了YOU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哥 过热你不搞温控 去搞BIOS 桥 显卡  我i想跟你说 I服了YOU

温控是指哪个ic吗?我不懂呢 哥
你懂什么问题吗?

网友C:
过热搞好散热呀!温度不高提示过热就处理温控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温控是指哪个ic吗?我不懂呢 哥
你懂什么问题吗?

我妹妹实物也不知道是那个啊  应该是个薄薄的8脚芯片

网友:
还没修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过热搞好散热呀!温度不高提示过热就处理温控呀!

是的,温度不高提示过热。
就是说有个温控芯片是吗?
好的,我找找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妹妹实物也不知道是那个啊  应该是个薄薄的8脚芯片

温控芯片通常有那种型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过热搞好散热呀!温度不高提示过热就处理温控呀!

温控是指ic还是电阻电容?

网友:
8脚的U6010

网友:
哇,你有图子??
板上的号你也知道,可以发给我吗?我下载

网友:
你的是集显的,我的是独显的。
还是谢谢你

网友:
查温控芯片,还有换显卡,都去看看

网友:
把显卡禁用用掉禁安全模式

网友(2015-09-11):
兄弟搞好了没有?分享一下,我也碰到一台这样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