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30 有待机不触发、

楼主(2015-08-10):
版号:LA-8133P 有待机3V 5V,按开关没反应,bios刷过无果。查到3VALW  TO 3VS 这个点会掉电,帮忙分析下。

网友A:
到底是+3VALW还是+3VS

网友B:
描述不清楚啊  上电电流多少啊  你就说那个店2秒掉 那其他电呢 去查查次级电压是不是没出全吧  我也就能帮你到这了

网友C:
觉得这里有问题 你可以先换,这个转换电压

网友C:
不触发不管这里事情吧 待机条件满足没

网友D:
不触发关这什么事?+3VS是触发后的电压。查公共点-待机芯片-EC待机-桥的待机才是正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底是+3VALW还是+3VS

3VALW触发后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描述不清楚啊  上电电流多少啊  你就说那个店2秒掉 那其他电呢 去查查次级电压是不是没出全吧  我也就能帮 ...

我也是刚刚,开始修机,思路不清晰,3VALW触发后掉电,5VALW触发后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觉得这里有问题 你可以先换,这个转换电压

3VALW触发后掉电,是触发条件不够,还是后面短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触发不管这里事情吧 待机条件满足没

好的谢谢,再查查,就是电阻电容没标识,难找。。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触发关这什么事?+3VS是触发后的电压。查公共点-待机芯片-EC待机-桥的待机才是正道。

谢谢,本人新手,思路不清晰,多多指教

网友E:
既然你的板子是不触发就按照不触发来修啊 查下EC桥的条件

+3v 你说的这个电压是触发后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既然你的板子是不触发就按照不触发来修啊 查下EC桥的条件

+3v 你说的这个电压是触发后的电压

嗯,好久没修了,思路有点乱了

网友F:
天啊,你是实地学员吧?出来后都没修机的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天啊,你是实地学员吧?出来后都没修机的吗??

很少修机。单位不是专业维修芯片级的,好多工具配件都没有唉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很少修机。单位不是专业维修芯片级的,好多工具配件都没有唉

话说你干啥工作的哦?

网友H:
查EC6大条件VCC,CLK,ECRST#,ACIN,LID#,cs#。桥5大条件VCCRTC,RTCRST,CLK32768K,V5RST-SUS,RSMRST#。BIOS2大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I:
看来楼主跟我差不多啊,现在一个月也就修几台(不是专门芯片级的),再过段时间什么都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看来楼主跟我差不多啊,现在一个月也就修几台(不是专门芯片级的),再过段时间什么都忘了

是的,店里也不是专业维修的。偶尔修修,都还给老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查EC6大条件VCC,CLK,ECRST#,ACIN,LID#,cs#。桥5大条件VCCRTC,RTCRST,CLK32768K,V5RST-SUS,RSMRST# ...

谢谢,目前机器修好了,还是3V电压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话说你干啥工作的哦?

电脑公司撒都干,不是专业芯片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电脑公司撒都干,不是专业芯片级的

好吧~晓得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