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 LA-675无CPU电压求助

楼主(2015-08-10):
一台联想G470 LA-6751P故障为不开机,开机电流0.38,裸板发现触摸板处芯片发烫,经查U30芯片发烫且短路了,更换后阻值正常,但开机电流跑0.23A,测试各路电压除CPU电压外都出来了,断开CPU供电芯片95831 24脚电阻CPU电压有1.07V ,怀疑BIOS和桥,刷BIOS和更换桥后都无效,CPU也更换过,95831 VR ON有3.3V I2C总线3条线也都有1.07v现在不知道怎样查了,请教哪位师兄遇到过这种故障请指导,谢谢 论坛有图纸就不上传了

网友:
95831换过没有?断开24脚电压有,不一定芯片就没问题的,还是先换一个看看。

网友:
你看看平台复位有吗

网友:
有没有示波仪,测测VID总线有没有波形?CPU已经换过了吗

网友A:
CPU已经换过,短接95831 4,5脚电压还是1.07V,证明应该是 CPU PG没有,但是找不到PG的位置,无点位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已经换过,短接95831 4,5脚电压还是1.07V,证明应该是 CPU PG没有,但是找不到PG的位置,无点位图

淘宝上购买个小铁刷  有利于帮助你跑线路

网友:
相关联的 你基本都换过了

可以排查下周边线路了

不过记得二楼说的 去了电阻 不代表芯片完全正常

网友:
查一下平台复位  CPU电源好信号

网友:
照着时序修慢慢修吧,

网友:
感谢各位师兄指导,此板子已经修复,根本原因是H CPUPWRGD未出来导致,测量信号所接R26(位置在网卡接口JRJ2旁边的两个电阻)无电压,安装开机时序步步查--PM DRAM PWRGD---SYS PWROK ---最终发现PCH POK无电压,对地阻值为0欧----PCH POK EC信号对地短路,------EC坏,换EC后开机直接显示了
   所以以后有修到这个无电压的问题也要怀疑EC导致无电压

网友B:
ec的基本模块都正常偏偏这脚出问题,修起来确实挺烦人的。

网友:
修过几台95831坏的。

网友:
是怎么坏的,没有CPU供电,怕是南桥有问题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饿 有两个不出cpu供电的 找找试试。。。

网友:
维修很多时候都在走弯路,恍然回首才发现是一个小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ec的基本模块都正常偏偏这脚出问题,修起来确实挺烦人的。

恩恩 这款机器CPU不出电压有好多原因 今天修好个是95831坏了  上电老烧CPU供电上管

网友:
应该是95831

网友:
可以刷个bios试试,以前我也碰到过

网友:
呵呵 能换的都换了 想想也只剩下你找的这个信号了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77698-1-1.html

网友:
有一点可以判定,走弯路了,u30坏了,导致ec一起坏掉

网友(2015-09-15):
刷bios的就根本不用说了 这些问题根本就跟bios没半毛关系

网友:
我这也有一台不出CPU供电的,换了95831没好,我也去查查IO,看是不是它的问题

网友:
按时序来修虽然慢些,但是容易发现一些被忽略的细节。

网友:
很不错,最终完成维修··!!能分享就OK啦Q!!~

网友:
没有遇到过,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