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灰屏白屏花屏黑屏如何修

楼主(2015-08-10):
我现在手上有台灰屏的  版号la-3691p  独立的 显卡板换过 屏换过 屏线测过都是好的  请问在如何修 谢谢

网友:
有可能是南桥啊

网友:
换cpu, 换人.

网友:
都修到这份上了,,的确是难修了,试一下换显卡排容吧,你可以去看看该机的架构图,或图纸里,看是哪个东西输出显示信号到屏的,有可能是他坏了

网友:
再坚持一下了,换个南桥吧

网友:
似乎还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我也是来学习的,谢谢

网友:
红绿蓝都没?外接怎样?

网友:
换屏线试试呢

网友:
先从简单的搞,换U刷BIOS再南桥

网友:
我现在也有一块板。正在迷魂阵里走八卦呢、难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