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10系统怎么激活

楼主(2015-08-10):
请问各位老师我在网上下裁了一个原版的w10镜像文件安装好了怎么激活啊

网友:
下个 激活软件

网友:
据说现在盗版用升级的方法也是可以激活的。只不过我没试过。但用正版8.1升级的真不知道是不是件好事。现在10绑定机器主板,换主板或换电脑就不行了,以前我的正版8换电脑,打个电话就搞定激活了,据说现在10不行了。8的密钥不能用于10,升级后密钥变成一种通用密钥了,可能所有机器的密钥都是一样的。

网友:
那个软件可以激活码 GHOS版的出来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