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技嘉GA-H55M-S2V rev1.4诊断卡跑C1点不亮

楼主(2015-08-10):
网吧拿来了三台机子,两台都是这个故障。诊断卡跑C1,喇叭嘀嘀嘀一直叫(一台每次都叫叫了会儿重启,一台不叫不重启偶尔叫了才重启)。CPU、内存已经排除了,确定是主板的故障。其中一块板子开始还伴有CPU供电场管短路的情况,摘了短路的那路就变成这种故障了。检修如下:
(1)内存主供电1.6V、VTT0.8V、SPD3.3V、REF0.8V都有。
(2)168脚的复位电压只有0.3V,不知道这算不算正常,因为好板子也是刚开始0.3V,后面才升到1.6V。
(3)时钟量了假负载上的两点为0.7V。
(4)238脚SDA3.4V,但118脚SCL当跑到C1后有几率变成0V了。SMBUS的对地阻值都是500多,和好板大致相同。
(5)内存到CPU的通路用内存检测卡测得是好的。板子是从机箱里拆出来的,不存在外伤的可能,当然我也检查了没有。
(6)刷BIOS:我有一块型号、版号一模一样的好主板,把三个BIOS依次读出来,再往坏板依次刷进去,故障依旧。从官网下了BIOS,刷上故障依旧,从迅维下了几个BIOS,也没好。
(7)单桥拿热风枪吹着压了下,暂时还没有BGA。之前有人在迅维发过类似的帖子,最后也没修好。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42518
高手求救啊,实在没招了。

PS:内存诊断卡上有4个灯不亮,正常板子也是这样的。

补充内容 (2015-8-11 16:59):
该板的电路图和相近型号的位置图已经发上来了,分别在12楼和16楼。

网友A:
楼主,第一张图,那竖起来的是什么板子???

zpz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第一张图,那竖起来的是什么板子???

内存带灯测试卡,各大维修工具店均有销售

网友:
按压CPU 桥 拵有没有断线的地方 不行加焊下桥 CPU座 不行在换桥

网友C:
请检测一下DRAMPWRGD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带灯测试卡,各大维修工具店均有销售

内存测试卡?我从来都没见过也没听过!有什么作用?

网友:
内存槽旁边小8脚芯片换了,smbclk上拉电阻也的查坏了没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楼主,第一张图,那竖起来的是什么板子???

看楼主的意思是比较高级的打值卡!!

网友:
H61的板子需要一个内存电压好信号哦。DRAMPWRGD。

网友:
换个BIOS片,再重新刷,不用板上原来的试一下

网友E:
找SCL相连元器件,如果是六角或八角直接换掉

网友:
过了一晚就不能编辑了。电路图我也找到了,放在这里吧。

网友:
238脚SDA3.4V,但118脚SCL当跑到C1后有几率变成0V了。SMBUS的对地阻值都是500多,和好板大致相同。
极有可能是这个SCL有问题,按道理这个SCL应有3.3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找SCL相连元器件,如果是六角或八角直接换掉

想问一下,现在的板的SUMSDA,SUMSCL这两个总线的信号一般会与六角或者八脚的小芯片相连吗?它是不是南桥发过来的信号进行转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检测一下DRAMPWRGD信号是否正常。

请问一下,是不是三代的内存,还是H61以上的板的内存要这样一下DRAMPWRGD?

网友:
技嘉这个板子上电阻号码一个都没标,跑DRAMPWRGD信号没有电阻位置的话真是困难。找啊找,只找到了相近型号的一个位置图。嗯,基本上是一样的。

网友:
DRAMPWRGD信号从桥出来接R266电阻,电阻前后量了下,好板和坏板都是1.16V。该信号后面进CPU连的是BC90电容,量了下好板坏板也都有1.16V。

还有这个正在找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看楼主的意思是比较高级的打值卡!!

没有,我哪里有高级的玩意!!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没有,我哪里有高级的玩意!!

希望楼主 修好后 再编辑下  如何修修复 和思路的~~  别成太监贴。。。

网友D:
希望楼主 修好后 再编辑下  如何修修复 和思路的~~  别成太监贴。。。

zpz

网友:
引用 网友D:
希望楼主 修好后 再编辑下  如何修修复 和思路的~~  别成太监贴。。。

那你得很楼主说呀,你搞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希望楼主 修好后 再编辑下  如何修修复 和思路的~~  别成太监贴。。。

我第1楼的帖子已经不能编辑了,要编辑只能找版主了。现在我是越修心越凉啊。

我就纳闷了,这卡内存是很特征性的故障,板子又是好几年前的了,有块一模一样的好板,电路图、位置图也都有了,难道修不出来吗?

网友:
楼主看下U7  和U8 有没有问题

网友:
自己顶一下,不然长时间没人回复帖子就封了。这两天没时间修了,先放一放。不知道迅维多久没人回复帖子就封掉?半个月吗还是一个月

网友:
测内存、cpu工作频率,

网友:
内存槽旁边小8脚芯片,应该是个比较器吧,修过一例,更换芯片后过内存亮机

网友:
那楼主是安什么思路去修的呢?

网友:
scl都变0V了 为啥不继续查呢

网友:
既然有线路和点位,建议楼主量下前后置USBOC 正常3V

网友:
有个跑C1的 是内存电压偏高

网友:
把好板上的BIOS换到坏板上先试试!

网友:
看看诊断卡的复位灯有没有常亮

网友:
我有一块跟你一样故障是断线了

网友:
这个板子我在深圳遇到过急片,都是一样问题,但是我修好了,这块板子是内存巢跟CPU中间那亮电容底下断了,还有块是亮电容不能充电,换掉就好了,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
更换SM上拉电阻

网友:
清洗主板。。。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有 我也遇到这块板子了

网友(2015-09-09):
修好可以公布一下了,

网友:
LpC总线不正常也会档内存。

网友:
是不是开机自检出了问题,看看外设声卡网卡芯片有没坏的,我修过一块声卡芯片坏的

网友:
-刷个BIOS看看,应该是BIOS问题的!

网友:
当C1内存不过哦

网友:
要不要烤一下桥呢?

网友:
DRAMPWRGD  内存供电好

网友:
刷BIOS、检查BIOS座        换电源、换CPU,换转接卡有时可解决问题        PCB断线、板上粘有导电物        换内存条,PC100、PC133,或速度更快更稳定的内存        换内存插槽,有些主板的内存条插槽要先插最靠里面或最靠外面的槽才可工作        目测内存槽是否有短路等机械类损坏现象        没内存的CLK0、CLK1、CLK2、CLK3、CLK4,内存主供电        打阻值检查是否有断路现象        换I/O芯片、北桥虚焊或北桥坏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修不好了,直接叫客户换板

网友:
这个板 修到过 好几块是I/0坏  这个还是重点查 SM 总线吧

网友:
32.768晶振 和谐振电容换了没?我以前修过技嘉的P43 老跑CI是晶振的问题

网友:
检查下桥的问题

网友:
牛掰。感谢徐大侠指点,感谢各位朋友

网友:
有没有断线呢,我觉得怎么可能是断线。

网友:
看R266变值没有,不行直接换一个电阻。

网友:
座子CPU短线3.3 OK信号

网友:
61的板子需要一个内存电压好信号哦。DRAMPWRGD。

网友:
就想知道楼主修没修好呢。。大家给了很多的建议。

网友:
同样板子,不知道哪里修

网友:
   跑C1说明检测不到内存、量下236脚是否有3.3v电压、。没有的话说明存在断线拉跟3.3v过去就好了、。  如果没有断线的话就调换内存、cpu看看是不是不兼容。。 如果还不行就刷BIOS、。再不行就干南桥、。

网友:
遇到一块有DDR3_PWROK的  没内存复位   P41T  刷BIOS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