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n56vm r2.3 解决装不上显卡驱动bios

楼主(2015-08-10):
asus n56vm r2.3解决装不上显卡驱动bios

网友A:
你可以细说下机器故障

是你合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细说下机器故障

是你合成的?

机器原故障是不上电,刷了论坛里面的bios和其他bios都可以亮 但是进系统 发现独显感叹号 咋么装驱动都没用 后来 找人 买了通用无码的bios好了 但是 键盘背光灯不亮

网友:
楼主为什么还要限定下载啊

网友:
楼主能发一个给我么,

网友:
我遇到同样的问题、 求bios

网友:
楼主能给个没有权限的吗  谢谢

网友:
y570   遇到同样问题     有BIOS么

网友:
楼主可以发给我一个吗,下载不了,刷了其他几个都不行,原故障也是不开机……

网友:
版主为什么要限制下载呢

网友:
楼主,我这个bios是亮机慢,但是刷你待机很低0.004,也不自动触发,按开关完美亮机,亮机很快啊

网友B(2015-10-11):
楼主,刷后键盘灯不亮,怎么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刷后键盘灯不亮,怎么解决?

我自己都没解决 可以尝试 在系统里升级bios试试

网友:
下不了 。OMG

网友:
刷了还是一样。。不行!!!

网友C(2015-11-11):
看样子这BIOS还有缺陷啊,键盘灯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样子这BIOS还有缺陷啊,键盘灯不亮。。。

是的  我也发现了

网友D:
都没解决么  看评论看的心惊胆战   我的是客户自己调BIOS重启不亮  但是键盘灯是亮的    先试下   能开机就行  刷完了在来给结果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都没解决么  看评论看的心惊胆战   我的是客户自己调BIOS重启不亮  但是键盘灯是亮的    先试下   能开机就 ...

刷完这个bios键盘灯不亮的 其他没问题

网友:
键盘灯确实不亮 BIOS是可以完美开机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刷完这个bios键盘灯不亮的 其他没问题

确实是完美开机   键盘灯不亮  我这个机子的灯开始是亮的 键盘灯受BIOS影响  那个键盘灯亮 机子不亮的BIOS  需要吗    能合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确实是完美开机   键盘灯不亮  我这个机子的灯开始是亮的 键盘灯受BIOS影响  那个键盘灯亮 机子不亮的BIO ...

这个我占时不知道在哪个模块里面  你可以官方升级下bios试试

网友:
大家试过了嘛。。。正常吧

网友(2016-01-10):
解决了吗。我的试强制关机了。在开就不亮屏了。内存换过。卡在。2A左右。刷上试试。

网友F:
群里缺少一个会分离更改BOIS的人。还试大师不肯奉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群里缺少一个会分离更改BOIS的人。还试大师不肯奉献呢。

这是论坛 和群里有什么关系

网友(2016-02-28):
楼主N56V和N56vmbios是一样的吗,急,谢谢

网友:
我的机器是显卡驱动打不上  换了显卡一样。。。试试你的

网友:
要是好了  我过来给你评分。。。。。

网友G(2016-04-02):
我的也是显卡驱动打不上,刷了还是一样,是不是其他还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的也是显卡驱动打不上,刷了还是一样,是不是其他还有问题?

你可以考虑其他问题了

网友H:
我这有个换了显卡装不上驱动的,下了这个就好了,感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这有个换了显卡装不上驱动的,下了这个就好了,感谢楼主

不用客气

网友(2017-11-30):
你好楼主,你的bios 能下载一个给我吗?我的也是装不上显卡驱动。急死了

网友(2018-03-06):
666完美解决我的问题。打不上独显驱动,

网友(2018-07-19):
楼主请问你的这个机子是什么显卡的呢